关于接地与接零

楼主(2014-09-28):
   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及与外壳相连的金属构架用接地装置与大地可靠地连接起来,以保证人身安全的保护方式,叫保护接地,简称接地。

   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及与外壳相连的金属构架与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系统的零线连接起来,以保护人身安全的保护方式,叫保护接零(也叫保护接中线),简称接零。

重复接地就是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在零干线的一处或多处用金属导线连接接地装置。

零线重复接地能够缩短故障持续时间, 降低零线上的压降损耗,减轻相、零线反接的危险性。在保护零线发生断路后, 当电器设备的绝缘损坏或相线碰壳时,零线重复接地还能降低故障电器设备的对地电压,减小发生触电事故的危险性。因此零线重复接地在供电网络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这一作用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

网友A:
我们现在做的设备好多都没接地

网友B:
学习了,图文并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图文并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做的设备好多都没接地

  这个很不安全可靠呀

网友E:
TN供电车间里没必要接地,接零就可以了。因为进车间配电箱已经重复接地了,可能很多电工还不是很清楚车间焊接的结构金属架同样同时全部接零的并重复接地。所以在过去(应该现在可能还有)有些不是规范的车间送到设备的供电只有三相电源线,车间结构铁架或穿线黑铁管直接就作为接地或保护接零使用。过去的车间很多供电是这种结构的,天棚顶灯就送一根相线,结构铁架就当零线直接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N供电车间里没必要接地,接零就可以了。因为进车间配电...

碰到一台柜子

柜子三相电来自电线杆

进入配电柜后,

蓝色的那个先接到下面的排子上了。看是零线了。黄绿红进入空开了。

左侧接了根黄线到室外

绕了跟钢管插在土里,这样的接地可以吗?

这个属于哪种保护方式,接地保护,接零保护?

网友E:
左侧接了根黄线到室外

绕了跟钢管插在土里,这样的接地可以吗?

这个属于哪种保护方式,接地保护,接零保护?

这样做重复接地本身就不规范。

1、根据设备额定使用电量但必须大于等于10平方毫米黄绿导线,或者与输入的零线同规格黄绿色导线(但必须大于等于10平方毫米)牢固的连接到接地钢管上(1吋及以上钢管《可以用自来水管或者40mm以上的镀锌三角铁》焊接一个8mm以上的螺栓与导线牢固的连接,连接处露出地面便于今后检查是否有松动)。

2、接地体打入深度与地面2米以上。南方潮湿地区1.6米就够了。

3、这种接地方式叫做重复接地。TN或者TT系统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F:
说它是TN系统,柜的外壳没接零;说它是TT系统,那样的地线能做到4Ω以下吗?能有效保护吗?这台柜子是按三相五线做的,如果供电是三相四线的TN系统,零排和地排应该连接;如果是TT系统,应该有合格的接地体,并且要使保护装置在发生漏电时,外壳电压在50V以内可靠动作。

网友E:
看了第二张照片发觉不对(这个配电柜是三相五线制的)蓝线的N工作零线接线端需要用10平方毫米黄绿线与保护零线端子短接才能实现重复接地。最好将N工作零线端子下的绝缘子拆了直接连接与PE保护零线端子同样做法。像这样的进线配电柜应该要做的很规范的。网上去搜索下如何做接地体,不能这么随便的。一检查肯定不合格!写上篇时,照片没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