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怪故障

楼主(2014-09-28):
   今天用变频器碰到个问题,变频器是8成新的,前段时间用的时候是正常的。

  上电输入都正常,显示也正常,启动后电机不转,但是输出3相,相电压是0v,相对地电压分别是300v,我是单相220输入,3相200输出的变频器(日立sj100),有谁碰到过啊

  用指针表测量的,电机是好的,功率也不大。

  我曾经用外部正反转功能,是不是这2个信号都闭合过有关么

网友:
这里纠正你说发,你说的相电压应该是线电压,你说的相对地电压是相电压

根据你的说法,可能是变频器故障,建议你将电机接线脱开,测量线电压,如果有电压应该是电机故障;再就是测量下直流母线电压应该在311V左右

楼主(2020-04-11):
谢谢你的提醒,我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