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PLC控制4台电机问题

楼主(2014-09-28):
三菱FX3U系列PLC只有3路高速输出Y0、Y1、Y2,要控制4台电机怎么实现?用Y3控制行吗?3路高速口已用于控制3台伺服电机,还要控制1台步进。(不能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A:
FX3U-2HSY-ADP可以输出200kHz的脉冲串(差动驱动方式)。

网友B:
增加2台fx3u--2hsy--adp或1台fx3u--4hsy--adp这y3口就可以作为脉冲输出口了,应用和前三路一样,不过要把所有脉冲线路接在模块上,本体的y0--y7口将不能在接线应用,具体详见模块手册

网友B:
另一种方法就是加定位模块,就是写程序麻烦

网友C:
最好是增加一个定位模块

网友D:
FX2N-1PG

FX2N-10PG

都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直接用Y3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怎么控制?我也需要啊

网友F(2015-01-31):
其实,我是来打酱油的 ,纯粹攒个几分!!

网友G:
台达EH3系列的可带4轴

网友C:
改用CPIH(OMRON)或者基恩士均可以直接4轴,还有信捷也可以轻轻松松4轴(专用运动CPU可以10轴,价格只有FX3U一半)

网友H:
用三菱LD75D4定位模块试一下

网友I(2016-02-28):
 定位控制篇 定位控制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