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负荷不均匀造成三相电不平衡

楼主(2014-09-28):
三相负荷不均匀造成三相电不平衡案例:煤矿轨道照明电源因三相负荷不均匀造成三相电不平衡,导致照明负荷两相电压下降降,照明灯具点不亮。(轨道下口处照明因距电源距离较远,初步怀疑远距离压降过大,导致末端照明持续故障点不亮,且与之使用同一母线电源的电机启动也会造成照明不稳。后经测量下口处照明所使用的a、b两项电压为105V左右,大幅度低于照明工作电压127V,又测量另一相c相(未使用)与工作使用的a相为135V左右,分析:由于轨道照明使用a、b两相,负荷不均匀分配于三相造成三相电不平衡,导致a、b两相电压下降。查明原因,随后把末端处照明的b相甩于未使用的c相上,照明立刻点亮不跳动且不受电机启动影响。)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场工作使用中三相不平衡的事故很多的说

网友B(2015-01-23):
只能说当初设计的奇葩。

网友C:
谢谢分享,现场工作使用中三相不平衡的事故很多的说。

网友C:
供电系统采用TN-S。让不平衡电流都流过N中性线去吧。

网友D:
好像是三相127V电源,而且没有零线。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供电线路设计不合理,长且截面小,如果线路压降在规定范围,即使三相不平衡也没问题;当然三相电源供电,还是尽量平衡好。

网友E:
配变要采用Dyn11接线组别的变压器,其抵抗三相不平衡能力强,合理选用电缆截面,尤其是N线要与相线等截面。

网友F:
真乃人才,难道不知这样如果有一相出现问题  会有很大事故危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