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UPS控制面板

楼主(2014-09-28):
   这是UPS不停电电源控制面板。

   UPS是由整流器、逆变器组成的稳压稳频交流电源。

   在工作电源正常输入情况下,整流器将交流电转换直流电源,提供给逆变器,然后输出给负载;当工作电源发生异常时,直流电源可以迅速替代整流器为逆变器提供直流电输入,因此,由逆变器转换的输出交流电将不会有任何中断,输出端所连接的负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当逆变器处于不正常状况,诸如过温、短路、输出电压异常或者过载超出逆变器承受范围等,逆变器将自动停止工作以防损坏。若此时旁路电源正常,静态开关会转换至备用电源输出给负载使用。

网友A:
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啊。

网友B:
如果交流电源断电了,UPS不间断电源的能源从哪儿获得呢?是蓄电池吗?

大型重要设备的备用电源从哪儿来呢?是瞬间启动发电机?(假设不是来自备用电力变压器)

网友C:
够老,够神奇

嘿嘿。。。

多少年代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交流电源断电了,UPS不间断电源的能源从哪儿获得呢...

   UPS一般有两路以上,当一路故障,另一路投入;当全部故障,UPS立即将蓄电池的直流电通过逆变器零切换转换向负载继续供应交流220V电源。

   大型重要设备的备用电源,如是交流电源,来自高压备用变压器;如是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重合闸等回路的直流电源等,则来自由充电屏、馈线屏、蓄电池组成的高频开关直流电源装置。

   当厂用电中断,事故保安备用电源来自启动的柴油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老,够神奇嘿嘿。。。多少年代的产品?

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D:
  不认识这个玩意

网友E:
小系统供电使用UPS。

大容量直流供电使用直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