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讨论 讨论 看大家把老本丢了没有!

楼主(2014-09-29):
在星三角接线中,有两种接线方式,一种是角型接触器(KM3)是从主接触器(KM2)的下出线进行接线(图1),那么主接触器不在电机定子绕组的三角形内,主接触器需要按照额定电流(线电流)的大小来选型,另外一种是角型接触器(KM3)是从主接触器(KM2)的上进线进行接线(图2),那么主接触器在电机定子绕组的三角形内,主接触器选型跟角接触器一样,按照线电流÷根号3选型。不论哪种接线方式,星型接触器(KM1)都按照线电流的三分一来选型。

(图二)接触器接线是在电机定子绕组的三角形内 选型 主接触器和角接都一样要线电流÷根号3。

问题一、角接不是线电压380吗 它的电流也应该是线电流啊  为什么到了电机定子绕组就变相电压了? 主KM 角KM是怎么变成的想电流的?

 问题二、星接短接降压之后线电压是相电压,电流是相电流,已经除了一次根号3,为什么还要除以次根号3?

网友A:
電工就好這一口,,,有什麼用呢???

网友B:
其实,接触器根据额定电流选型,起到一个控制保护作用。

--------------------------------------------------------

网友C:
 图 1  是因为主接触器是电机的运行工作时电流,要有保护功能使用吧! 后面 那是 电学物理知识,为什么 是 根号 3  找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