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依据

楼主(2014-09-29):
   小弟不才,刚开始工控之旅,还望大师们不吝赐教,最近入手PLC选型,主要参考的依据是否如下?

1.输入、输出点数;

2.输出触点类型;

3.输出供电电源类型。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望各位大师教一教,谢谢啦!

网友A:
输入输出 这些决定了你的硬件点数,  主要还是看你控制东西的功能, 都是开关量的控制,这样还好,选PLC 和拓展模块就够了,  如果有模拟量 你就需要看看 你那些模拟量端口参数,是否与传感器 匹配。 如果是运动控制,得看plc是否支持啊 ,能否带运动模块啊  等等。关键还是看你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 这些决定了你的硬件点数,  主要还是看你控制...

感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