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响应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29):
请教一下,XY轴直线电机平台松下A5伺服,出现这种情况是那个轴的哪些参数有问题?

下面是两个轴的响应和跟随误差图

网友A:
你的PID调得不好,阶跃的曲线明显太软

也可能负载过重

为什么不加微分?

为什么不加积分?

从图中看你用的可能是clipper?那么x69设得也不合理

x11不开不怕飞车么?

PS:直线台子配松下驱动国内好像是我们最先这样用的,请问您是哪个公司?

网友A:
几年没逛运控论坛了,刘岩利老师还在,波恩老师去哪了?

网友B(2014-11-03):
X轴到位后有抖动,你要采集运动过程中的X轴的位置、速度、跟随偏差曲线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