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开节点、上升沿节点、上升沿触发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9-29):
plc上面的常开节点、上升沿节点、上升沿触发在实际应用上用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请配合时序图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在PLC编程软件,指令那地方,右击看帮助更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在PLC编程软件,指令那地方,右击看帮助更详细。

帮助没有时序图解释。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