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抗器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4-09-29):
最近巡查才发现,不清楚是安装时就有,还是近期出现,温度<60℃

另外求教绝缘漆熔点是多少?

网友A:
自己测温了吗,温度有多高了。要是不高就有可能是出厂就有的。

网友B:
过热的可能性较大,用准确的测温仪测试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温了吗,温度有多高了。要是不高就有可能是出厂就有的。

测了,温度60,环境温度29℃(有水冷空调)

网友C:
不可能是内部流出来的,温度高,漆溶剂早就挥发了,漆也固话了,哪来的流出来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热的可能性较大,用准确的测温仪测试温度。

绝缘漆熔化,挺恐怖呀。

电抗器过热是什么原因造成? 漏磁?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是内部流出来的,温度高,漆溶剂早就挥发了,漆也固...

那就是制做的时候产生的吧?

网友D:
出厂时内部浸漆没全固化,酚醛漆要加温固化,固化时温度不够或时间不够。使用中温度升高,内部的就流出了。只有不超过规定的温升,正常运行呗。

网友E:
电抗器自身的耐热很高,一般在80度以上,60度属于高温了,有液体流出说明电抗器内部的绝缘漆或是绝缘体有融化情况,说明电抗器的质量差,在一点你必须把温度降下来最高也要降到40度,要不然电抗器早晚会发生短路,会给你的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

网友F:
那是出厂点上去的,熔化也不是那个样子。几十度也不是绝缘漆的熔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是出厂点上去的,熔化也不是那个样子。几十度也不是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