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温度转换比较

楼主(2014-09-29):
热电偶或者PT100铂电阻测得一个实际值(传感器温度范围为0-500度,对应4-20mA),传给PLC,在PLC内与一个设定值(假设250度)做比较,如果实际值<250度,PLC不动作,若实际值>=250度,PLC动作,是线圈Q0.0得电。这个题目怎么做啊?,传感器的温度值是不是先要转换成毫安信号,在变成实数,跟PLC内部设定的尽显比较啊,好乱啊,搞不清爽啊。求大神帮我解决啊,这类问题老是搞不清楚。

网友A:
你好:

首先,你需要做的是对模拟量4-20MA进行处理,200PLC对应的0-20MA对应0-32000.

那么4-20MA对应的就是6400-32000,这个你可以自己编程转换。

也可以下载添加模拟量库。如下图:

只需要简单的配置一下参数,如下图:

在PLC内与一个设定值(假设250度)做比较,如果实际值<250度,PLC不动作,若实际值>=250度,PLC动作,是线圈Q0.0得电。

如下图:

楼主:
这个库是怎么做的啊,我是个初级学者,200里没有这个指令啊,怎么用200里的指令编啊,另外也可以教我做出这个库啊,谢谢

网友A:
库在网上可以下载的,自己添加一下就行。

西门子200库文件《分享》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1279_1.shtml

西门子200PLC的库程序编程方法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4344_1.shtml

网友A:
楼主可以加我Q,我传给你:2530833970

楼主:
大神的知道对我很有帮助,拜谢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您是使用什么测温度?4-20m已经将温度装换成了温度在测量吗?

网友:
做一个计算公式就可以了,温度T= ((模拟量地址 AIW - 6400 )/ (32000-6400))*500

然后做一个比较  温度T>=250  时 Q0.0=1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以下形式

LD     运停中继:M0.0

A      SM0.0

ITD    PT100:AIW6, AC0

DTR    AC0, AC0

-R     6400.0, AC0

/R     25600.0, AC0

MOVR   AC0, 传感器检测值:VD200

转换后的值就存在VD200    中,

然后与你的设定比比较

网友D(2017-03-20):
引用 网友A:
你好:首先,你需要做的是对模拟量4-20MA进行处理,...

 这个题目有错,比如比较那里,一定要用实数比较,即R,而且250应该加一个小数点,即250.0

网友E(2018-09-14):
以上描述思路已经很清晰了; 具体指令写法分2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信号转换成温度值, 这样做一个计算方法 当前温度值=500*(当前检测值-6400)/25600 ,其中6400表示4mA,25600表示20mA-4mA=16mA; 第二个部分是比较输出,按文字描述的表达已经很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