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否可以直接接电磁阀,可以直接带额定8A的电磁阀吗?

楼主(2014-09-29):
本人新手,想问下,PLC能不能直接接到8A电磁阀上,如果能,哪个厂家的PLC可以直接带额定8A的电磁阀

网友A: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转一下。

PLC触点容量好像没那么大。

网友B:
8A肯定大了,一般来说PLC就2A左右

网友C:
最好使用小型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D: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转一下,无论在任何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转一下,无论在任何时候。

网友:
不可以,加中间继电器也不可以,一般中间继电器容量只有额定COS=1时只有 3-5A ,我见过最大的也只有8-10A,建议你使用20A固态继电器或者9A接触器,注意消弧措施

网友F:
对:   不可以,加中间继电器也不可以,一般中间继电器容量只有额... 内容的回复!

赞同你的观点,普通继电器也到不了8A!

网友G:
8A电磁阀,实在无语了!

目前大型电磁阀都是先导阀,貌似不需这么大驱动(自制阀门俺就不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中...

网友I:
8A的电磁阀,开闭的瞬间电压很高的,安装估计隔几天你就要换PLC输出端子了。

带电磁阀的,无论多大(即使PLC有这么大端子)一般都是用继电器转接的。

网友J:
国产山寨三菱板式PLC,20A的开关管,你看够不。不过我估计要上散热板。

楼主:
有没有谁家的PLC可以做到这点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转一下。PLC触点容量好像没那么大。

楼主:
对:   不可以,加中间继电器也不可以,一般中间继电器容量只有额... 内容的回复!

有人给我推荐和泉的FT1A PLC,继电器输出最大10A,可直接驱动电磁阀,我凌乱了,求解释

网友L:
和泉的FT1A PLC完全可以,没问题,他的继电器输出最大10A,可直接驱动电磁阀

网友M:
好像接触的PLC里所带的输出触点容量没有那么大。考虑用中间继电器隔离一下。

网友N(2019-03-24):
这个电磁阀是交流供电吗? 或许上固态继电器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