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流量计累积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4-09-29):
下面的程序是网上转过来的,但是自己导入的时候总是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请专家帮忙处理下:

1、程序当中的“#iv_c”变量没有定义过,是不是定义成静态变量?

2、这个程序中的瞬时流量是不是经过FC105模拟量转换后得到的顺时变量?

3、瞬时流量的变量类型是整数还是实数?

4、In_out引脚如何填写?分别怎么输入?

希望专家能导入PLC程序截图,分享给大家,谢谢!

用FB做的带数据块的流量累积功能块。采样累积在毫秒单位内ms_v,满一秒转入是s_v,同时将ms、ms_v清零,满一分钟累积量转入m_v,t同时将s、s_v清零,满一一小时累积量转入h_v,同时将min、m_v清零,可以累积入天…….。每一时刻的累积量是ms_v+s_v+m_v+h_v。Rest为零累积量清零。

在OB35中调用即可,如OB35中断周期为100ms,流量输入单位方/H,Unilt_c就是36000,Hz就为10,unilt_v对应流量记满量程值。

In   pv                     word            瞬时流量

In   Unit_c                 Real          瞬时流量单位转换为采样时间流量单位

In   Rest                   int           为零时,累加器清零

In   Hz                    int           每秒采样次数

In   unilt_v                 Real          流量计最大流量单位

Out  ov                     Real          流量累积输出

In_out  ms                   int            毫秒记数

In_out  s                    int             秒记数

In_out  min                  int             分钟记数

In_out  h                    int             小时记数

In_out  ms_v               dint              毫秒流量累积

In_out  s_v                dint               秒流量累积

In_out  m_v               dint               分钟流量累积

In_out  h_v                dint              小时流量累积

In_out  in_v                dint              将输入瞬时流量变为长整型

流量累积功能块

毫秒流量累积

      L     #PV

      T     #iv_c

      L     #iv_c

      L     #ms_v

      +D

      T     #ms_v

      L     #ms

      L     1

      +I

      T     #ms

      L     #Hz

      <I

      JC    ol

秒流量累积

      L     #ms_v

      L     #s_v

      +D

      T     #s_v

      L     #s

      L     1

      +I

      T     #s

      L     0

      T     #ms

T     #ms_v

L     #s

      L     60

      <I

      JC    ol

分钟流量累积

   L     #m_v

      L     #s_v

      +D

      T     #m_v

      L     #min

      L     1

      +I

      T     #min

      L     0

      T     #s

T     #s_v

L     #min

      L     60

      <I

      JC    ol

小时流量

      L     #h_v

      L     #m_v

      +D

      T     #h_v

      L     #h

      L     1

      +I

      T     #h

      L     0

      T     #min

      T     #m_v

清零

ol:    L     #Rest

      L     0

      <>I

      JC    end

      L     0

      L     0

      T     #ms

      T     #s

      T     #min

      T     #h

      T     #ms_v

      T     #s_v

      T     #m_v

      T     #h_v

累积量

end:  L     #ms_v

      L     #s_v

      +D

      L     #m_v

      +D

      L     #h_v

      +D

      DTR

      L     #Unit_c

      /R

      L     #unilt_v

      *R

      L     2.764800e+004

      /R

      T     #ov

网友A:
1、程序当中的“#iv_c”变量没有定义过,是不是定义成静态变量?

   这个当然要定义,定义成什么量这要看你使用

2、这个程序中的瞬时流量是不是经过FC105模拟量转换后得到的顺时变量?

  程序有些地方没有看明白,好像不是标准 FC105 块

3、瞬时流量的变量类型是整数还是实数?

  实数较多吧!·

4、In_out引脚如何填写?分别怎么输入?

  IN_ OUT 引脚是输入输出量

网友B:
阿水看的仔细,呵呵。。不由得我也仔细看看。

1:“#iv_c”是个中间变量,起一个传递作用,定不定义没有关系。

2:瞬时流量你不用管他怎么得到的。。。反正瞬间流量就是这个。。不用管它是直接采集的呢,还是换算以后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比如总线传输)得到的。

3.瞬间流量,上面不是定义了么?是个word

网友C:
熬好学学习,Ian天天上

网友D:
这个程序还不错,保留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