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火花

楼主(2014-09-29):
直流电动机1800KW,额定电压700V,励磁(他励)55V,电刷杆数:6

运行一直正常,两天前检修电刷后出现电刷下有火花,火花并不大,但是令人费解。

电机是间歇正反向运转,正向时所有电刷都没有火花,反向时每间隔一组电刷下有

轻微的火花,等级约1.5级,而且一直是那3组。

领导问是什么原因,也没有解释出个所以然。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几何中心变过吗?也就是说碳刷架子有没有改变位置。

网友B:
应该是检修时拧动了电刷架,导致有火花的那些电刷架偏离电平中性线

网友B: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几何中心变过吗?也就是说碳刷架子有没有改变位置。

电位中性线不一定在几何中心

网友C:
6个电刷,这种还真没见过,估计也不好随便停机检修吧?

网友D:
直流电机在运行正常的情况下,电刷没有明显磨损。不要轻易的对电刷整修。因为此时是电刷与电枢换向器耦合最好的时候,电刷与电枢换向器表面有一层氧化膜使换向器表面和电刷表面最不容易磨损,而导电良好。一旦破坏了这层氧化膜,如果在重负载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比原来整修前大的火花对电枢换向器和电刷产生电蚀点,造成大火花电刷很快的磨损。

电刷研磨的要求是空载,使电刷表面产生氧化层。

楼主请检查一下电机额定励磁电压!一般电机励磁电压不会是55V的?额定电压一般都是110V或220V的!励磁电压低会造成电枢电流增加和造成电机运行时冲动现象!也是造成火花增大的祸首!

网友E:
磨合一段时间会有好转。

网友F:
对这个没有经验,感觉2楼和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是不是新换的磁刷还没有磨合好呀 ?

网友H:
1、定期更换碳刷,不能全部更换

2、整流子表面不光滑

3、电机使用久了,整流子有缺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