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台达PLC容量或者最大扫描时间设置在哪

楼主(2014-09-29):
如题,已发现问题,PLC扫描到200MS,error灯亮,停止运行,多方询问,确定是PLC只能扫描到这么大,如何扩大扫描时间,或者是容量,三菱可以设置,不知道台达有没有,没有只好一步一步看看能不能缩程序了。。。。。

网友:
什么程序要达到200ms,是不是数据处理太多了吧。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什么程序要达到200ms,是不是数据处理太多了吧。

这个数字很恐怖啊

网友B:
仔细看手册,特殊数据寄存器章节,D1000就是扫描时间。

看你是初学者,用的又是小型PLC,不大可能编制出如此大的数据,要么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要么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手册,特殊数据寄存器章节,D1000就是扫描时间...

 楼主高见,但是是组数多,20组,你懂得,目前仍然无法解决,泪流满面啊,有出线了一个新的问题,计时刷不过来了。。。泪啊

网友C:
你多大的程序啊,我六千多步扫描也才10毫秒啊、

网友D(2018-04-19):
学习中,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E(2022-07-04):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我平时都没注意这个,有写过快2w步,运行没啥问题

网友G:
肯定楼主简单事情复杂化了,干了十多年,没有扫描周期超过200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