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报警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9-29):
开始是用11KW变频器带动7.5KW电机没有任何问题,为了安全就去买了个11KW电机,并且电机参数都按照11KW的重新输入了,现在只要速度到500,变频器就会出现A910和A911报警,然后会变F02报警,按照说明书上的看了r0026才562,r1242有626.5,P2172默认是800  调整到 2000也没用,按照他的说明书上说的报警我应该不会有啊。电压过高这个更不可能了。求大神解答 还有哪些参数能调整的,加减速时间有增大很多试过。

网友:
速度500是指转速吗?对应的频率是多少?

变更电机后,重新设定参数 有没有进行自动计算?

电机负载是什么性质?是大惯性的吗?

对于P2172不要去改它,建议你先做一次出厂初始化。

网友A:
   听说变频器要自学习的,是吗 ?

楼主:
有自整定过     电机负载恒转矩的

网友B:
11KW的变频器带7.5的担心什么呢?

你换成11KW的电机,变频器刚刚够用,电机过载了,变频器就有点吃不消了。

按1楼的,先回复出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