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维护模式

楼主(2014-09-29):
我有台安川的机械手,前几天由于下大暴雨厂房进水把机械手的电箱也泡掉了,现在吹干后换完电池,启动后就显示“启动维护模式”,无法编辑程序,求教各个大侠,这要怎么解决啊,是不是系统没了?

网友A(2014-11-27):
你好,你的解决了没?我们公司的故障和你的一样,现在也没修好,能告诉你们怎么修的吗?谢谢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系统断电后系统没了。

      重新初始化系统吧。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C(2016-04-04):
按住主菜单开机

按住主菜单开机

按住主菜单开机

按住主菜单开机

网友D(2016-05-1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们这也碰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E(2017-06-02):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解决了没?我们公司的故障和你的一样,现在也没...

 原来保存的有COMS.BIN程序吗?在维护模式下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G:
原来保存的有COMS.BIN程序吗?在维护模式下重新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