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GE HMI 新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9-29):
在cimplicity hmi 里如何设置一个文本输入的范围,例如输入一个电机速度,我想限制100——1000,输入超出这个范围就显示极限值。   小弟以前是玩西门子的,刚刚接触GE,有点迷糊,先谢谢啦

网友A:
这个 ,如果不熟悉的话 可以在PLC里面做这个限定

网友B:
电机速度,在PLC量程转化时限定的,与HMI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