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何原因出现如照片中的错误

楼主(2014-09-29):
图片中的错误是何原因?请问哪位知道?

网友A:
開始的地方需要加一個元件,不能直接接到輸出。哪怕接一個開機常閉觸點都行。

网友B:
 图片好小,看不清,但是 一般 LAD  的左侧不能为空输出,加一个 M 点做中间过度试试,或是将下面一行放到上侧

网友C:
1楼 应该是正解

网友D:
1楼 应该是正解

软件的东西,不会坏,反复试,试到成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