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容,充电后未放电造成插插件时插头起热冒烟放炮

楼主(2014-09-29):
6000V高压隔爆开关,开关小车内的合闸充放电电容(33000uf,160V,电解液电容)运行中因故障起胀,发热,小孔已起泡,且与之相连的控制器指示显示红灯“充电故障”。今天检修更换故障电容,因无合适配件,更换为(33000uf,250V)电容,技术确认主管准许的。更换后推进小车接通隔离,控制器得电,但依然显示“充电故障”,判断故障电容已导致控制器损坏,随后更换控制器,就在此时插进新控制器插头时插头开始发热冒烟,并且放炮,紧急拔出。奇怪,之前插头直接插拔(33000uf,160V)电容时没出现这种情况,此时更换(33000uf,250V)电容就发生意外,是什么原因?电容正负极确认连接正确。后把电容单极依次接地放电,测量下降到无电压后从新安装,插上插头没有意外发生。

之前(33000uf,160V)电容不用放电就可以直接插拔插头,不会出现问题,现在更换为(33000uf,250V)电容插拔时发生故障,是不是电压等级上升引起的?即(33000uf,250V)电容不合适导致?

还是250V等级的电容与160V的不一样,充电后再插拔插件要电容放电?

网友A:
用耐压250V的电容替换耐压160V是没问题的。线路是否有接错检查下,这么大电容一般会有防倒流的电路的,也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