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修改后怎么只能写入部分程序

楼主(2014-09-29):
今天对一直在用的程序进行了部分修改,编译都没有问题,但是程序写入后点击在线监视,出现提示程序与PLC内部程序不一致,需要从新写入,根据提示从新写入后在线监视仍然提示程序不一致,请大家帮忙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在线编辑的

网友B:
 提示不一样,可有你的写入程序过程操作不对,没有正确写入你 离线的程序到 PLC 中去

网友C:
PLC中的程序是最新的  ,很可能你下载后没保存  自己的程序

网友D:
你上传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E:
没遇到过这问题,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或按4楼的方法试一试,把原有程序下载,监视如何。

网友F(2014-11-27):
可能是操作失误,忘记保存了吧

网友A:
我好想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早期的PLC是电池没有电了。我曾经碰到过EH2的PLC,电池电量报警后导出程序不全。

楼主(2015-09-08):
原因是以前用3.0版本写的程序,然后我的软件版本更新了,用以前3.0版本编写的程序就会这样。感谢大家!

网友H:
旧版程序在新版软件中,须重新编译一下、然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