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能源大学有奖讨论话题第四期:晒出你和你身边人的节能小举措!

楼主(2014-09-30):
施耐德电气能源大学有奖讨论话题第四期:晒出你和你身边人的节能小举措!

    “寻找来自施耐德电气能源大学的你”活动进行中!

    本次系列活动奖项设置丰富,有:

    注册送大奖,凡是注册能源大学的用户(注册时输入代码49009P),就有机会获得千元大奖。

    学习可抽奖,凡是参加能源大学学习,也可获得抽取千元大奖的机会。

    幸运大奖:凡是注册并学习施耐德电气能源大学的学员都有机会被抽为幸运大奖获得者,Ipd air等你拿!

    活动详情请查看http://energyuniversity.gongkong.com

    形式:1、文字描述   2、图文

    能源,是向自然界提供能量转化的物质(矿物质能源,核物理能源,大气环流能源,地理性能源)。能源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能源的出现和先进能源技术的使用。在当今世界,能源的发展,能源和环境,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如今,各种环保节能的政策及措施都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文明生活发展趋势,然而我们对其真正深入了解认识了吗?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是否真正的做到了呢?是不是还是一副听的时候专心,过后说起开心,做的时候不用心呢?

    节能环保并不是我们多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我们真正的从实际生活中去改善,去实践,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开始做起。

    这里,我们从专业角度为您带来能源方面的课程,让您对于能源的认知更加的系统和清晰!

    如果您还不是能源大学课程的学员,请您登陆以下地址学习体验,学习方法贴如下:

    http://energyuniversity.gongkong.com/study.html  通过学习,我们能了解国际一流的能源管理的专业知识。

    本期举办更为轻松熟悉的话题,话题内容可以有如下几种:

    1、晒出你和你身边节能的故事及创意(文字+配图);

    2、通过能源大学的学习,将生活节能小细节与课程的内容相结合;

    3、通过能源大学的课程学习,将课程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让工作中的节能无处不在;

    请将您提供的内容,回复本帖版块。

    这里小编提供给您几个来自生活的案例,期待您的生活也多姿多彩,节能将由您开始!

    案例1:我发现的来自生活中的节能小案例:小瓶盖大能量

    案例2:

    a、把白炽灯改成第四代LED[2] 光源,在同样的亮度下,其耗电量只是白炽灯的十分之一,但寿命却是白炽灯的50倍。

    b、选购空调时要考虑最适合房间大小的匹数。而且夏季空调温度设定在26-28℃。

    c、使用电饭锅最好提前淘米,用温水或热水煮饭,这样可以节电30%。

    有奖-有奖活动-施耐德电气能源大学板块

    我们将于10月评出9月份奖项。

    本期奖品设置:

    一等奖1名:奖励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2名:奖励50元充值卡

    参与奖5名:奖励30元充值卡

网友A:
积极参与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积极参与活动

网友C:
电视机不看了不要用遥控关,直接关电视机的电源。

网友C:
厕所楼道灯改用声光控延时开关。

网友C:
采用中央空调(地下水循环)

网友C:
采用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C:
在老家多种树好乘凉,不用空调都行

网友C:
供水泵使用变频器

网友C:
照明采用LED照明。

网友C:
住房采用保温材料

网友C:
出行使用自行车

网友C:
好像还有一种采光叫做光纤采光。不错 ,大家可以搜搜了解一下

网友D:
节能其实就在身边!

1、上下班顺手关闭电源

2、照明使用节能灯

3、依据温度变化适当开启空调调节温度变化,不盲目调高(低)空调温度

4、设备电气功率配置要合理,避免配置过大,造成能源浪费

5、每月记录能源消耗,对能源消耗大的设备进行分析、改造、改进、更换等

网友B:
照明节电 日光灯具有发光效率高、光线柔和、寿命长、耗电少的特点,一盏14瓦节能日光灯的亮度相当于75瓦白炽灯的亮度,所以用日光灯代替白炽灯可以使耗电量大大降低。在走廊和卫生间可以安装小功率的日光灯。看电视时,只开1瓦节电日光灯,既节约用电,收看效果又理想。还要做到人走灯灭,消灭“长明灯”。

  电视机节电 电视机的最亮状态比最暗状态多耗电50~60%;音量开得越大,耗电量也越大。所以看电视时,亮度和音量应调在人感觉最佳的状态,不要过亮,音量也不要太大。这样不仅能节电,而且有助于延长电视机的使用寿命。有些电视机只要插上电源插头,显像管就预热,耗电量为6~8瓦。所以电视机关上后,应把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下来。

  电冰箱节电 电冰箱应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决不能靠近热源,以保证散热片很好地散热。使用时,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时间。电冰箱内的食物不要塞得太满,食物之间要留有空隙,以便冷气对流。准备食用的冷冻食物,要提前在冷藏室里慢慢融化,这样可以降低冷藏室温度,节省电能消耗。

  洗衣机节电 洗衣机的耗电量取决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和使用时间的长短。电动机的功率是固定的,所以恰当地减少洗涤时间,就能节约用电。洗涤时间的长短,要根据衣物的种类和脏污程度来决定。一般洗涤丝绸等精细衣物的时间可短些,洗涤棉、麻等粗厚织物的时间可稍长些。如果用洗衣机漂洗,可以先把衣物上的肥皂水或洗衣粉泡沫拧干,再进行漂洗,既可以节约用电,也减少了漂清次数,达到节电的目的。

  电风扇节电 一般扇叶大的电风扇,电功率就大,消耗的电能也多。同一台电风扇的最快档与最慢档的耗电量相差约40%,在快档上使用1小时的耗电量可在慢档上使用将近2小时。所以,常用慢速度,可减少电风扇的耗电量。

网友B:
一、家用电器的插头插座要接触良好才能节电,否则会增加耗电,而且还有可能损坏电器,甚至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电水壶的电热管积了水垢后要及时清除,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热效率,延长使用寿命,同时也节约了电能。

  三、熨烫衣物最好选购功率为500瓦或700瓦的高温电熨斗。这种电熨斗升温快,达到使用温度时能自动断电,不仅能节约电能,还能保证熨烫衣物的质量。

 四、调整电冰箱调温器旋钮是节电的关键。冬季调温转至“1”字,夏季调至“4”字位置。为了节电和便于休息,不影响睡眠,减少冰箱启动次数,还可利用夏季昼夜室内温差变化较大的特点,睡前把旋钮转到“1”字,白天再拨到“4”字位置。

 五、电风扇的耗电量与扇叶转速成正比。在满足使用前提下,尽可能用中、慢挡。如400毫米电扇,用快挡耗电量为每小时60瓦,选用慢挡只有每小时40瓦。

 六、电饭锅煮饭做汤时,只要熟的程度合适即可切断电源,煮饭时应用热水或温水,热水煮饭可省电30%左右。

 七、彩色电视机最亮与最暗时的耗能相差30瓦至50瓦,室内开一盏低瓦数的日光灯,把电视亮度调小一点儿,收看效果好且不易使眼疲劳。另外,加防尘罩可防止电视机吸进灰尘,灰尘多了就可能漏电,增加电耗,还会影响图像和伴音质量。看完电视后应及时关机或拔下电源插头。

 八、空调省电主要取决于“开机率”,即启动时最耗电。空调安装位置宜高。应将空调机安装在背阴的窗户上部。空调温度不适宜定位太低。一般控制在24度到28度或再高一点,只要人不感到热就行了。

 九、使用洗衣机可根据织物的种类、清洁程度合理选用洗衣机的强洗和弱洗功能。洗衣机每当进行漂洗之前,先将衣服甩干或拧干,再进行漂洗,这样不但可以缩短漂洗时间,还可节电节水。

十、所有的家用电器尽量不使用“声控、光控、遥控”等作为控制开关,不使其电器设备处于待机状态,要彻底断开电源开关,可节电10%到15%。

网友B:
家庭安全用电常识

、入户电源线避免过负荷使用,破旧老化的电源线应及时更换,以免发生意外。

  2.入户电源总保险与分户保险应配置台理,使之能起到对家用电器的保护作用。

  3、接临时电源要用合格的电源线、电源插头、 插座要安全可靠,损坏的不能使用,电源线接头要用胶布包好。

  4.临时电源线临近高压输电线路时,应与高压输电线路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10KV及以下0.7米,35KV1米,110KVI.5米,220KV3 米,500KV5米)。

  5、严禁私自从公用线路上接线。

  6、线路接头应确保接触良好,连接可靠。

  7、房间装修,隐藏在墙内的电源线要放在专用阻燃护套内,电源线的截面应满足负荷要求。

  8、使用电动工具如电钻等,须戴绝缘手套。

  9、遇有家用电器着火,应先切断电源再救火。

  10、家用电器接线必须确保正确。有疑问时应询问专业人员。

  11、家庭用电应装设带有过电压保护的调试合格的漏电保护器。以保证使用家用电器时的人身安全。

  12、家用电器在使用肘,应有良好的外壳接地,室内要设有公用地线。

  13、湿手不能触摸带电的家用电器、不能用湿布擦拭使用中的家用电器,进行家用电器修理必须先停电源。

  14、家用电热设备,暖气设备一定要远离煤气罐。煤气管道发现煤气漏气时先开窗通风,千方不能拉合电源,并及时请专业人员修理。

  15、使用电熨斗、电烙铁等电热器件,必须远离易燃物品,用完后应切断电源,拔下插销以防意外。

  16、发现家用电器损坏,应请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修理,自己不要拆卸,防止发生电击伤人。

  17、严禁在高低压电线下打井,竖电视天线和钓鱼。

  18、发现电线断落,无论带电与否,都应视为带电,应与电线断落点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

  19、发现有人触电,不能直接接触触电者,应用木棒或其它绝缘物将电源线挑开,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20、电源插头、插座应布置在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并经常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讲解家庭安全用电常识,增强老人和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

  21、入户线如发现与树木、建筑物直接接触为防止电线被磨破,应及时剪伐树木,或在入户线上加套绝缘套管。

  22、雷雨天在市区人行道上行走,不要用手触摸树木、电杆及电杆拉线,以防触电。

  23、不准靠近或接触任何有电家电的带电部分,特别是黑白、彩色电视机的高压行输出部分,以免被电击伤。

  24、电源开关外壳和电线绝缘有破损不完整或带电部分外露时,应立即找电工修好,否则不准使用。

  25、电话线与电源线不要为图方便使用同一条电缆,要分别使用不同的电线或电缆,敷设时离开一定距离。

  26、在带电的家用电器上或破旧的电线周围,不能用钢卷尺和夹有金属丝的皮尺、线尺进行测量工作。

  27、禁止在电杆的拉线上拴牲口、拴绳、凉东西,以免引起触电。

  28、家用门铃、电推子禁止用220V电源电压,应使用36V以下的安全电压。

  29、家用电淋浴器在洗澡时一定要先断开电源、并有可靠的防止突然带电的措施。

  30、要提倡文明守法用电,杜绝各种形式的违章、违法窃电中的触电。

网友B:
工业企业如何节约用电

一、采用高效率的光源

      合理的照明可以提高工作情绪,增加生产量与改善品质。下列照明节约用电有效方法供参考。

 ·多开天窗及窗户,充分利用自然光。

 ·降低灯具高度以减少盏数,并保持原来的照度。

 ·灯具与工作面之距离降低为原来一半,照度就可提高四倍。

 ·需要高照度之工作地区或机械,采用局部照明,较省电。

 ·选用高效率灯具。

 ·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

 ·灯具之反射灯罩及下部装有透明盖版时应至少每年清洗两次。

 ·日光灯使用两年后,虽未故障仍可使用,如其两端出现黝黑影圈时,效率已下降,宜更换新品。

 二、装设热电联产设备降低成本

    热电联产同时产生热能、电能的方式,无论是从节约能源、能源多元化、或负载管理的观点考量,均优于传统发电方式和热能生产方式。

   据资料显示,热电联产系统约可节省能源成本20~30%。目前在欧美日等国均相当盛行装置热电联产设备。除在工业上利用外,小型套装式热电联产设备亦被应用于商业部门,蔚为趋势。

   热电联产有以下效益: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有效降低成本。

 ·减缓电源开发的成本。

 ·有效降低环境污染。

 ·降低停电的风险。

 三、改善电动机使用效率以节省用电

 ·换用适当容量之电动机

 一般电动机负载率75~100%之间运转效率最高,使用容量太大的电动机,不但投资费高而且耗电量也多。换用适当容量的电动机可提高效率节省电费支出。

 ·电动机汰旧换新

 近年来国内制造电动机的技术和材料都有很大的进步,电动机效率普遍提高,所以用了十年以上应考虑汰旧换新高效率电动机。

 ·避免电动机的空转

 *电动机在空转时耗电量也会高达额定容量10%左右,所以每次空转时间较长时应考虑设置程序控制或变速控制措施。

 *一般电动机空转之损失:

   以3.7kW(5马力)的工作机械为例,经实测电力损失为0.44 kW,如以一年运转300天,一天中有1小时的空转,那一年就有132度的电力损失。因工厂内使用电动机为数众多,如常有空转情形,将会损失庞大的电力。

 四、改善功率因素

   改善功率因素亦是节省用电项目之一。功率因素低,表示无效电力偏大,也就会使线路电流增大,而增加线路及用电设备的电力损失。

   一般改善方法,除用电设备选用高功率设备外,在靠近负载端的地方,加装电容器,以提高功率因素。

   任何改善功率因素的设备都可抵减无效电力的KVAR值,如果供给电容过量时,又会形成部份电容性的无效电流,而降低原来的省电效果。因此,采用自动功率因数调整器来适时调节适当的KVAR值,更可收到最大的效益。

 供电企业为鼓励用户提高用电设备功率因数,在电价表中订定大工业客户用电的功率因数如超过90%时,每超过1%当月电费减收千分之一点五,如低于90%时,每低于1%当月电费加收千分之五。

 五、调整变压器组之负载以提高变压器的效率

 ·采用高效率变压器

 购买变压器时,请选择无铁损及铜损较小与效率较高的变压器。

 ·停用时切断高压侧电源

 季节性的负载,在停止运转期间,以及休假停工时,停用的变压器宜切断高压侧电源,以减少铁损。

 ·适当容量的运转

   一般变压器满载铜损与铁损之比等于3时,而负载率57.7%其效率最高,因此负载率维持在50~65%之间运转最为理想。

   停用负载太轻的变压器,将该负载接到其他可供利用的变压器,若使用三台单相变压器供给三相电源的场合,可利用其中两台改成V-V接线供电,而停用一台。若负载太重时,亦需考虑换大适当变压器容量或增加变压器组。

 六、善用空调系统,减轻电费负担

   根据资料显示,大部分工业企业(如电子、医药、食品加工及精密产业等)之空调用电日益升高,因此做好空调节能,以降低电费支出是一般用户普遍关注的问题,有效的空调节能措施如下:

 ·采用新式省电设备及系统

 高效率水泵系统、全热交换器、储冷式空调系统及吸收式空调系统、瓦斯引擎热泵等,具有省能、储冷、废热利用之功能,为近年来逐渐风行之有效节能空调系统。

 ·中央空调系统之设备节能管理

 (1)冰水主机、泵浦等设备应随时配合负载情况调整适当容量与台数。

 (2)热交换器(冷凝器及蒸发器)内之铜管常有结垢现象及冷却水塔之散热片常因水质不良而积垢,影响散热效果,宜定期清除。

 (3)风管水管系统,管路宜短,减少弯头,尽量选用阻抗较小管阀件。

 ·一般空调节约用电的方法

 (1)选用EER值高之冷气机。

 (2)装设恒温控制器:注意室内温度以设定于摄氏26~28度之间为宜,温度设定每提高1摄氏度就可省下约6%的电力。

 (3)冷气机不要装在日光直射的地方:室外温度高,散热器的效果就不好,消费电力亦增加。

 (4)冷气机上方加装日光遮蓬:可避免日光直接照射,使机身热度降低,效率提高,用电量减少。

 (5)清洗冷气机空气过滤网:过滤网灰尘附着过多会妨碍空气流通,浪费电力,至少每2-3周清洗一次。

 (6)房间不要受阳光直射:室内受阳光直射或窗口进入的热,增加冷气负荷,可用窗帘、百叶窗轻便开启操作,可防日光直射,亦可调节房间的光线,效果最好。

 (7)隔热材的效果:由于室内、外的温度差,使大量的热量经由天花板、外壁、地板及门缝隙,侵入房间,良好的隔热可节省约35%的电费。

 (8)其他:使用浅色外墙涂料或房门加装空气帘,亦可达到节约用电的效果。

 七、善加保养用电设备防止故障

   现代化的生产设备,遇事故的损害,不仅需负担设备修护费用,尚有生产中断,品质降低,市场信誉受损等损失,影响经营绩效至巨。电气设备为现代化生产设备的神经中枢,所以平常应经常保养点检维修,以降低突发事故所带来的损失。

 一般电气设备装置应注意事项:

 ·避开蒸发高温的地方。

 ·避开尘埃湿气腐化性气体侵入。

 ·避开易燃性,震动激烈的地方。

 ·其他电气设备绝缘劣化引起故障。

 八、善用低廉的谷电价

   峰谷电价是反映不同供电时间不同供电成本之计价方式。由于各段时间供电成本不同,高峰时段电价成本高,低谷时段成本低。

   目前福建省执行的尖峰电价是在平时段电价的基础上上浮70%;峰电价是在平时段电价的基础上上浮50%;谷电价是在平时段电价的基础上下浮50%。

 尖峰时段:19:00~21:00;

 峰时段:8:30~11:30;14:30~17:30;

 谷时段:23:00~7:00

 可配合的措施:

 ·装设储冷式空调系统:利用夜间低谷时段运转冷冻压缩机制冰储存于储冰槽,再于白天高峰时间,将储存的冰融解供空调系统使用。

 ·调整制程:将部份生产过程改到平时段或低谷时段作业以减低电费支出。 工厂设备之维护检修工作尽量安排在平时段及高峰时段。大修尤应安排在高峰时段。

 ·调整作息时间,例如星期日或节假日从事生产,周一至周六择日休假。

 九、建筑物节能

 ·房屋的朝向:厦门夏季(5~9月)的平均日射量,以水平面(即屋顶面)最大,东、西面次之,南面再次之,北面最小,其热量大小约4:2:1:0.8之比,所以房屋的开窗方向以南、北向最佳,减少东西向开窗,如需东西方向开窗,则要加遮阳或隔热等设施。

 ·采用大面玻璃帷幕强外壳是今日大幅消耗冷气主因,且以厦门之气候条件并不适合玻璃帷幕大楼。全面玻璃的建筑外壳非但耗费能源,同时对屋内的照明,光热舒适环境都有损害。

 ·屋顶隔热:可在室内设置天花板,并在中空楼板与天花板之间,以锡箔及空气层加以隔热,也可使空气层流动增加散热效果。屋顶也可设置花园美化环境及隔热,亦可设洒水设备喷水冷却屋顶隔热。

 ·外墙的隔热:加厚墙壁以达隔热的效果,亦可种植茂盛树木或爬藤植物来阻挡阳光直射达遮荫隔热。此外对于由门窗直射而入之阳光,需在窗外遮阳,直接将炎热排拒户外,以避免耗费大量冷气用电,如附图各种遮阳方法,其中以外遮阳效果最好。

 ·对于开放商场可装设空气帘于入口处,可减少室外热空气流入室内,减轻空调负荷。

 ·玻璃建材节能:一般5mm厚度之平板透明玻璃其日射透过率ni值=0.85,若采用同厚度之热线吸收玻璃,其日射透过率ni值=0.71,可降低很多日射负荷。

 十、冰蓄冷技术

   空调冰蓄冷技术是九十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兴起的一门实用综合技术,由于可以对电网的电力起到转移电力高峰电量,平衡电网峰谷差的作用,提高现有发电设备和输变电设备的使用率,降低发电成本,有利于整个社会的优化资源配置。

   同时,对用户来说,由于峰谷电价的差额,使用户的运行电费大幅下降,因此推广使用冰蓄冷中央空调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双赢举措。

网友E:
1]最近正组织将厂区照明灯更换为LED灯,比原来节约1/4的功率,亮度比以前的还要亮,原来200W更换为50W,更换80盏,预计半年收回成本,之后就是节约的电费了。

2<此处内容被屏蔽>另一个方案是把办公室空调安装集中控制器,下班后关闭,早上上班前开启,预计可节约1/3的电,效果还等待验证。

其他节能措施,实践后再和大家讨论

网友F:
出门电视插头拔掉,家里的灯用节能灯!

网友E:
最近在研究利用峰平谷的电价差异,节约用电成本,削减峰时段的非必须用电量,办公室8小时工作时间外,采用照明控制,3个时段定时关闭一次照明,保证没有人用电时,该关闭的电灯全部关闭。已经有了初步的效果,本月节约电费2万元。

网友G:
上个月学习了10门课程,结果服务器只记录了三次的学习记录,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H:
郑州市中源恒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喷播机、客土喷播机、液力喷播机、边坡绿化设备、腻子喷涂机、喷涂机、干喷机、湿喷机等各系列产品已在全国各地矿山、隧道、边坡、水电工程、地铁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广泛应用http://www.penboji.cn/新设计开发的客土喷播机,给绿化喷播行业带来了一次技术性革命我们真诚的希望与您在合作中相互了解,促进友谊,并坚信“一流的企业管理,一流的产品质量,一流的企业信誉”将会令您满意.,真诚的希望与广大朋友合作共赢

网友I:
出行尽量少开车,可以选择公交或电动车;家里采用节能灯。

网友C:
家庭尽量用燃气,少用电

网友C:
保证人走灯灭。早睡早起,晚上不熬夜(早熄灯),早晨不懒床(出去锻炼身体),

网友C:
仪表家电使用节能型产品

网友C:
少乘坐电梯,尽量爬楼,不管你是1楼还是180楼,统统爬楼梯,哈哈哈哈哈,坚持锻炼

网友C:
高层采用蓄水池,少开泵

网友C:
全国普及太阳能。把污染企业统统关闭

网友J:
   说一下我们单位的节能故事:电磁节电改造

   电磁节电改造,其实是在原有变电所低压部分增加一套装置,即系统电磁节电技术,装置如下图:

     该技术采用电磁调控、电磁平衡、电磁移相等技术,控制系统输出功率,控制系统供给到电器设备的功率为实际需要的功率,达到用电匹配,并将多余的能量反馈给电网,彻底解决“大马拉小车”问题。
     系统电磁节电装置,包括漏电断路器、电压检测器、控制器、互锁断路器、驱动器和电磁主机。漏电断路器的输入端连接电网电源,输出端连接电磁主机,并为电压检测器、控制器和驱动器提供电源,电压检测器的输出端连接控制器的输入端,控制器的输出端除与驱动器直接连接外,还通过互锁断路器与驱动器连接,驱动器的输出端与电磁主机连接,电磁主机的输出端连接至用电器。

在35KV变电所低压间,由于室内空间不足,在室外搭建了一个绿皮屋来安装此装置。

 上图是我们煤仓变电所安装的节电装置。变压器二次侧(380V)进入装置柜,输出再连至低压柜。

再展示一下装置内部,这是柜子正面,上部断路器,下部是电磁主机。

电磁主机的背面连接。是其中的A相,B、C相在另外两个柜子,

网友K:
晒出你和你身边节能的故事及创意

节水神器

几天前,到一个朋友家去玩,到卫生间洗手,看到墙壁上多了一个水箱,下面一软管通向坐便器水箱,朋友说是为了节约用水设计的。每次洗衣服的水倒入水箱用来冲坐便器。节能无处不在呀。

下图就是朋友的节水神器。

网友L:
冰箱节能

      添新冰箱,最好同时配置或直接买配有温度计的冰箱,把它放在冷藏箱中间一格,放好后开始进行调温,并分2~3次逐步把箱内温度调到7~8℃,不必调得太快。因为一般食物,在8~10℃时保鲜效果最好。如果把温度调在5℃左右,与调在8℃左右,在盛夏季节,每月耗电要相差10度。

      而且,使用电冰箱,平时要尽量减少开门的次数,对有霜冰箱来说,还要及时化霜。有内脏的鱼、鸡、鸭等,要挖出内脏揩干包好,先放在冷冻室里冻一下,再移到冷藏箱里。冷冻室挂霜太厚时,制冷效果反而减弱。因此,要及时化霜。化霜应在早晚放食品时同时进行

网友G(2014-11-25):
服务器检测不到学习情况,真的是浪费时间啊

网友M(2015-03-01):
引用 网友J:
说一下我们单位的节能故事:电磁节电改造   电磁...

 http://fgrong0508,b2b.hc360.com供应专业机房设备机柜,机箱,配电箱,操作台,监控台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郑州市中源恒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喷播机、客土喷播机...

 http://fgrong0508.b2b.hc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