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4-09-30):
单一的圆环形工件,需要内孔外圆上面下面共四个面都喷漆,想用一把喷枪通过旋转到各面指定的位置(工件旋转),来实现。

见下图:

初步想法:用电机传动,每段通过转动一个指定的时间来达到位置,然后停止一个指定的时间,如此往复达到每个指定的位置,最后一次返回到起始位置。

问题:能否用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式来实现。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控制

1:可以用步进电机 ,换算脉冲的方式控制,设备机械部分改动小

2:座分度 用普通电机和机械传动结合 方式做   设备改动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步进电机比座分度贵不了多少,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C:
你用四把喷枪不行么????旋转工件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四把喷枪不行么????旋转工件多麻烦?

枪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D:
见过两把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