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自动切换,自动段内用了步进,怎么完成这类程序啊

楼主(2014-09-30):
小弟想用子程序的方法把自动和手动分开写,但是编程手册说步进不能用在子程序里面,偏偏自动程序里需要用步进,请教这类程序怎么处理啊,有类似的例程序的朋友能发个例程序邮件到open_3040@163.com吗,先谢过了

网友A:
子程序中可以用辅助寄存器置位、复位来做

网友B:
个人感觉,可以在子程序中编写手动和自动程序的。

网友C:
步程序不一定要用STL指令来做。用M也继电器也可以做

你也可以做成MC   MCR指令来做 也可以用 CJ跳转指令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