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软件如何在FLN添加UEC

楼主(2014-09-30):
INSIGHT3.12建系统树,BACNET协议,BLN用PXC24.2-EF32.A怎么做才能在FLN上添加PXC24.2-UCM.A(BACNET通信连接),请知道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打电话给西门子的技术热线,技术狗们说 他们只对 代理商做 技术支持,是这样吗?

西门子楼控产品 没法学了。

网友B:
超级终端。。。。一开始要添加到BLN层 不然你建不了点然后 超级终端添加下 加到fln

网友C(2014-11-18):
我的理解:UCM与EF.A连接,需要在EF.a超级终端里配置,然后建点时,有应用号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