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KX连接2个单片机和一个信捷plc如何将单片机的数据读到plc里

楼主(2014-09-30):
硬件:     TPC7062KX连接2个单片机和一个信捷plc如何将单片机的数据读到plc里

通讯:    2单片机是用的com2口走485,  信捷plc是用的com1口走232, 测试都可以使用

问题:     plc需要单片机的一个寄存器数据做运算,请问我如何将单片机的数据读到plc里,  试了用循环策略

               没能实现.,不知道是用的不对还是其他原因,请大侠们支持一下.

网友A:
昆仑的好像要写脚本。

网友B:
 楼主找到使用方法了吗/?  我也有个 MCGS 屏,也有个 单片机,如何通讯连接

楼主:
是要写循环策略脚本,但没能实现.不知为什么,求见解.

网友C:
这其实,你只要在通道里面把两种通讯方式的父设备挂上(COM1-RS232;COM2-RS485),相信这样在各自的协议下通过通道去读写寄存器是很简单的。完成了上述,你就可以通过屏上的数据对象来操作板子上的寄存器地址了,再通过循环脚本里,根据你需要的时间,把把子上取到的数据对象赋值给PLC的数据对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