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4LS48

楼主(2014-09-30):
本人现在做BCD码译7段码实验  用的译码器是(HD74LS48P 1B36)

首先我按照说明书把7段码和译码器连接好并且供DC5v电压

接下来我用三菱FX2N-16MR PLC输出8421BCD码给译码器(Y0-Y3对应A0-A3)按照说明资料公共端com端我接高电平5v,下面是测试环节我把LT接低电平(也就是负极)这时7段码全亮,和资料上说的一样,然后我在plc上输入8421BCD码,这回问题来了7段码没有一个LED灯会亮,我反复按照说明书试都不会亮,在我无意中把BCD输入的4根线碰到电池负极的时候发现7段码LED灯亮了,这是我想难道输入端(A0-A3)要输入低电平有效??说明书上写着要输入高电平嘛?这是我把com公共端改成了低电平(也就是负极),这是我再次输入8421BCD码,这时7段码上有显示了,这是我按1234分别输入十进制数,仔细一看7段码虽然能显示但是和我输入的数值不同是乱码,我想是不是和译码器输入端(A0-A3)的连接顺序有关?,这是我又把输入端(A0-A3)首尾对调了一下,我再试发现还是显示乱码,然后我又反复对调了输入端,发现还是不行,

经过我反复查资料后按照资料上的说法我觉得我的接线没有问题,后来我开始怀疑译码器是不是坏的?结果我又换了一个同型号的译码器?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的显示乱码?在我反复查资料实验都找不出原因后,

我想说我的接线都是按照说明书接的,而且我也对照了其他资料也都是这么接的,我个人认为接线上没有问题?

其次我拍了一张图片给大家看看在附件里,这是输入3的时候显示的乱码?

我失去信心了,最后只得恳求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
数码管的限流电阻呢?

所有输入都不允许悬空,也就是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ABCD加装 钳位电阻

楼主:
对:   数码管的限流电阻呢?所有输入都不允许悬空,也就是不接高... 内容的回复!

说明书上说74LS48已经内接限流电阻了,无需外接限流电阻,可以直接驱动共阴极数码管?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你把输入顺序搞错了吧。你可以单个输入试试,看显示对不对。你现在显示的对应的是12的显示,而不是3的显示。

楼主:
我现在找到原因了是输入端ABCD没有加装 钳位电阻,现在是能正常显示了,请问74LS48能译16进制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