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2 模拟输出问题

楼主(2014-10-01):
正在研究一台ATV32 的模拟输出设置。

设置找到了

但是在 监控 菜单里 怎么找不到 a01 的监控呢

说明书里可是有

楼主:
继续测试,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没有,然后改成电压输出,还是没有。

是不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A(2014-11-28):
须在IO菜单中设置 AO1分配,AO1类型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