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的plc

楼主(2014-10-01):
这是什么型号的plc,造纸机同步用的

网友A:
这还真没见过,整个一个长方形盒子。

网友B:
没有见到过,世界观考完

网友C:
仔细观察,是不是三菱,然后自己加了壳子。

网友D:
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待查?

楼主:
什么的plc都不知道,嗨!晕!

网友E:
不管什么牌子,应该有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