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SGDS-02A01AY23

楼主(2014-10-01):
求一份安川SGDS-02A01AY23使用说明书一份,谢谢。

楼主:
安川驱动器电路板上面的,请问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
安川驱动器SGDS-02A01AY23用在

日本岛津电脑机上面的,是岛津机专用摇床驱动器。机器出现

楼主:
检查主板代换过,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下面的电源,模块板。目前还在检查,大概检查零件没有问题,可能是软故障。请问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哪个零件问题。

楼主:
哪位知道SGDS-02A01AY23驱动器,后面Y23是代表什么意思,和不带Y23有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
目前检测NEC2562光耦,有问题,3,4脚用万用表RX10K挡测量有200多K左右,这个NEC2562是检测电源电压的,检测市电电压。

楼主:
等配件买到安装上去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