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U 运动控制算法求助

楼主(2014-10-01):
    我的系统采用S7300TCPU + IM174模块对变频器驱动的异步电机进行位置控制。系统在静态时负载为结构本身负载,动态负载除结构本身负载外,还有吹风的气动负载。

         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较怪异,静态时机构运行定位完全正常,但动态吹风时机构不能正常到位。机构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止不动,TCPU算法也未报错。开始怀疑是线路有干扰,采取线路屏蔽等改进措施后仍然无效果。由于是老系统改造项目,电机及变频器未更换,也即是说,变频器及电机等的参数及带负载能力均不存在问题,因为老系统机构动态运行是正常的。

                   在故障排查过程中,经实时监测TCPU算法输出的模拟量值,经分析确认,在动态吹风过程中,机构突然不动是因为当时TCPU控制算法的输出值为零(值很小)。我的疑问是为什么TCPU算法会在静态和动态时,会有这么大的区别?该问题是何原因导致的? 是因为干扰?还是因为载荷变化?还是TCPU运动控制算法的设置参数等有问题?请有TCPu调试经验的高手指点迷津,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
请高手们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动态吹风?是风洞试验吧?动态的时候,有可能力矩太大,超过负荷。所以停了。你能否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A:
才看了,老系统。电机变频器负荷没有问题。

那就是随动误差大了。。。你可以把随动允许误差设置大些看看。。

网友A:
就是实际运动过程中,给定量和反馈量的误差超过允许范围,所以系统自动保护。。

网友A:
双击Monitoring打开对话框,选择Following error monitoring标签,然后屏蔽掉 Dynamic following error monitoring active 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击Monitoring打开对话框,选择Following error monitoring标签,然后屏蔽掉 Dynamic following error monitoring active 选项。

非常感谢您在国庆期间能给我回复。就是风洞吹风。我10月4日去试一试您说的办法,到时在此反馈结果给您。祝节日快乐,第一次用TCPU,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实际运动过程中,给定量和反馈量的误差超过允许范围,所以系统自动保护。。

这种情况下系统不报错吗?

网友:
 除了Following error monitoring这个可能的原因,还有可能其它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ror monitoring这个可能的原因,还有可能其它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还有其它可能原因吗?

网友A:
应该没有别的原因。。。或者你把动作减得很慢很慢试试。。

网友A:
我看你是四川的。。给J20吹风???呵呵

网友:
13730920629 是您的手机号码?到时说不定电话求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呵呵

感谢通讯网-13730920629的大力帮助。

网友:
  在各位朋友的大力帮助下,国庆期间基本完成了动态调试任务,TCPU参数设置等方面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勉强完成了动态调试任务。但目前系统还存在干扰问题,表现的现象是SSI绝对式编码器读数在PLC重新上电后有时出现跳变(平移一个值,但读数稳定)。由于受时间限制,只能把设备下到地面后静态调试,继续解决干扰问题。

  根据这几天的静、动态调试观察,可以肯定的是系统干扰好像有个积累的过程,因为系统开机时间较长或者机构运行较多次数后,编码器读数可能跳变,并且出现较大跳变后,即便静态也不能完全定位到位,定位后的差值就等于跳变的量值。

  根据这几天的经验,每次动态试验前,都把系统断电重新上电,如果没有编码器读数跳变或者变化量值很小,基本都能成功进行动态吹风调试。反之,如果有较大跳变,我们就要重启系统处理,方能确保吹风成功。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控制柜内变频器等干扰对绝对式编码器信号。编码器屏蔽线在电机处是和机壳连接的,编码器屏蔽线在控制柜后面航插转接头和IM174处接或不接都试过,效果不明显。

  请在这方面有调试经验的指点迷津,下一步怎样有效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是干扰问题。误差一般是,停电以后,机器因为机械特性,位置移位了。所以一般系统上电后,都有一个重新找零点的过程。。一个硬零点。。

网友:
 重新找零?怎么理解?重新给PLC上电后,变频器主回路等并未上电和使能等,机构不可能产生大的位移。而且有时候上电后读数跳变比较大,此时机构角度经测量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感觉此时编码器读数的变化值并不是真实机构的位置变化,我认为是编码器线路到IM174的信号被干扰,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更重要的是,当出现这种比较大的读数跳变后,往往是即便静态运行也是不能定位到位的,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因为如果仅仅是编码器读数跳变,那也应该控制运行到给定与反馈值相等的位置(误差范围内),是不是因编码器干扰后,TCPU运动控制算法保护所致??但TCPU并未报错.

网友: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网友A:
等我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C:
靠,军工项目啊,高大上啊

////////////////////////////////////////////////

国产伺服变频器销售,运动控制项目承接

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
过几天要着手解决,但目前还没有针对性思路,到时只能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靠,军工项目啊,高大上啊///////////////...

哪来个野鸡做广告?看懂上边写什么了么?

网友A:
对:   过几天要着手解决,但目前还没有针对性思路,到时只能试了。 内容的回复!

我倒是觉得,其实已经没什么了。主要问题已经过关。一点小问题而已。。呵呵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干扰,但高手认为可能不是,如果不是为什么编码器会跳数(虽是固定量)?

主要担心控制柜内的变频器、接触器、电抗器、滤波器等等布局及接线等不够规范,如果真是干扰编码器,可能不太好消除.

网友:
  如果真是变频器等的干扰,控制柜内部安装已定型后,通常办法有哪些?

网友:
更重要的是,当出现这种比较大的读数跳变后,往往是即便静态运行也是不能定位到位的,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因为如果仅仅是编码器读数跳变,那也应该控制运行到给定与反馈值相等的位置(误差范围内),是不是因编码器干扰后,TCPU运动控制算法保护所致?

网友D(2015-12-12):
适合学习 希望大家喜欢

MB.

网友E:
适合学习 希望大家喜欢

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