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立体仓库PLC控制程序

楼主(2014-10-01):
附录1: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硬件配置原理框图

录1:自动化立体仓库PLC控制程序流程图

伸叉收叉

Y轴左右

X轴左右

                                 无

                                        手动

                              有

图1自动化立体仓库PLC控制程序流程图

附录2:自动化立体仓库PLC控制I/O地址分配表

表2-1 PLC控制I/O地址表

输入部分   输出部分

I0.0   回位限位   I0.0   回位限位

I0.1   到位限位   I0.1   到位限位

I0.2   是否有物   I0.2   是否有物

I0.3   故障急停   I0.3   故障急停

I1.1   左限位   I1.1   左限位

I1.3   下限位   I1.3   下限位

注:PLC主机输出的1L、2L、输入1M、2M、3M、4M分别与电源L+相连输出的3L、4L、5L、6L、1M、2M与电源M相连I2.0~I3.4接0~12号仓限位。

表2-2立体仓库PLC控制元件地址说明表

地址   说明   地址   说明   地址   说明

M0.0   手动\自动切换开关   M0.1   故障检修   M0.2   取指令

M0.3   送指令   M0.4   取y轴脉冲   M0.5   送y轴脉冲

M0.6   取指示灯   M0.7   送指示灯   M1.0   x轴脉冲子程序调用

M1.1   y轴脉冲子程序调用   M1.2   点动x轴向左   M1.3   点动y轴向下

M1.4   点动x轴向右   M1.5   点动y轴向上   M1.6   点动伸叉

M1.7   点动收叉   M2.0   vw60中第一列仓位   M2.1   vw60中第二列仓位

M2.2   vw60中第三列仓位   M2.3   vw60中第一行仓位   M2.4   vw60中第二行仓位

M2.5   vw60中第三行仓位   M2.6   vw60中第四行仓位   M3.0   vw50中第一列仓位

M3.1   vw50中第二列仓位   M3.2   vw50中第三列仓位   M3.3   vw50中第一行仓位

M3.4   vw50中第二行仓位   M3.5   vw50中第三行仓位   M3.6   vw50中第四行仓位

M9.0   仓库有物取允许   M9.1   仓库无物送允许   M9.2   手动伸叉标志

M9.3   手动收叉标志   M9.4   点动伸叉标志   M9.5   点动收叉标志

M10.0   初始回零   M10.1   自动时结束回零   M10.2   自动取操作标志

M10.3   自动送操作标志   M10.4   自动时取记忆   M10.5   自动时送记忆

M10.6   5S后自动存标志   S0.0   手动   S0.1   自动

VW50   选中仓位寄存地址   VW60   叉车所在仓位寄存地址   VW70   自动仓位选择暂存

T37   手动取伸叉延时   T38   手动送伸叉延时   T39   自动取延时

T40   自动送延时   T41   自动等待时间   C0   自动时叉车伸收次数

说明:M4.0~M8.6为脉冲方向控制标志;M11.0~M12.4为触摸屏0~12号仓位地址

表2-3 MT500系列触摸屏监控画面的地址分配表

地址   说明   地址   说明

M0.0   手动/自动切换开关   M1.2   点动X轴向左

M0.2   取按钮   M1.3   点动Y轴向下

M0.3   送按钮   M1.4   点动X轴向右

M0.6   取指示灯   M1.5   点动Y轴向上

M0.7   送指示灯   M1.6   点动伸叉

VW50   仓位显示   M1.7   点动收叉

M11.0~M12.4   仓位选择   I2.0~I3.4   仓位物品显示

网友:
什么情况啊,图都哪里去了,程序哪里去了,流程图又在哪里饿,晕

网友A:
你的查都查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什么情况啊,图都哪里去了,程序哪里去了,流程图又在哪里饿,晕

网友C(2016-07-12):
什么情况啊,图都哪里去了,程序哪里去了,流程图又在哪里饿,

网友D(2018-06-05):
附件呢附件呢附件呢附件呢

网友E(2019-02-14):
这都是从哪复制的,还不全

网友F(2019-03-19):
参考一下程序

网友G: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