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器擂台第111期----电气控制系统主要故障类型

楼主(2014-10-01):
本期擂台请你谈谈电气系统的故障类型。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一、电动机启动不起来,而且按启动按钮一点动静也没有
你可以先查二次保险是否烧断,保险座是否接触良好;
启动接点是否能够正常闭合,停止按钮的接点是否处于闭合状态;
接触器线圈接点是否有松动脱落的现象,线圈是否烧毁;
热继电器是否有过载保护动作,或者在未动作的情况下,95-96接点是否处于闭合状态;
对于低压综保来说则需检查相应的保护接点是否断开;
如果以上器件都没有问题则要检查端子排上的接线点是否有松动点,接插件是否可靠,相关接点是否老化腐蚀,接点接触面是否有氧化膜或被工艺介质覆盖等等情况。

二、电动机启动不起来,但接触器跳动
这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接触器选型不当,380V的线圈被接在220V的回路内;其二是控制回路接线错误,这里要画图分析,由于没办法画图,只能靠楼主自己分析了。

三、电动机能启动,但转一下就停了
这有三种可能,一是电动机启动力矩过大(一般是由于机械卡死造成的,你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导致低压综保或热继电器动作;二是接触器自保接点不能正常闭合;三是电动机绕组或电缆接地或短路,导致空气开关跳闸。

四、电动机启动后,DCS无回信
这显然是由于接于接触器辅助接点或中间继电器接点的信号反馈回路有问题。

五、电动机停不下来
要么是停止按钮出了问题,要么是接触器粘死。

以上是对于低压电动机简单启停控制回路的简单介绍,不过由于电气控制系统种类繁多,控制方式各异,这里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总而言之,查找故障必须将相关的电气控制图吃透,然后从故障现象入手,一步一步的查找,总是能够很快的将问题找出来的。

网友B:
   个人认为,电气控制系统主要故障类型大致分为线路、设备、软件故障以及由操作和外部环境引起的故障等五大类。

一、线路故障

    包括:1.回路电源开路或短路引起的设备不运行或损坏;

          2.电流二次回路开路引起的设备不运行、损坏或线路跳闸;

          3.电压二次回路短路引起的设备损坏或线路跳闸;

          4.线路发生单相断线或两相断线引起的系统故障和不正常运行;

          5.线路发生接地、谐振、三相电流与三相电压不平衡等引起的系统故障和不正常运行;

          6.线路信号传输过程受干扰引起的设备不运行或系统异常;

          7.线路端子因接触不良、氧化、锈蚀引起接触电阻增大所致的设备不运行、损坏或线路跳闸;

          8.连接设备的控制回路因接线错误引起的设备不运行、损坏或线路跳闸;

          9.线路因材质差、截面小或老化引起的设备不运行、损坏或线路跳闸;

         10.线路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不牢靠引起的设备损坏或系统异常。

 二、设备故障

    包括:1.设备内部元器部件老化、损坏或接触不良引起设备不工作;

          2.设备内部导线短路、开路或接触不良引起的设备不工作或损坏;

          3.设备过载或容量小引起的设备不工作、损坏或异常运行;

          4.设备本身因设计缺陷而散热不良引起的设备损坏。

 三、软件故障

    包括:1.软件本身组态错误引起的系统出错或死机;

          2.组态与硬件协调不一致或有误。表现为:网络通信不畅引起系统管理混乱;不能用鼠标操作;打印机不打印等。

 四、操作引起的故障

    包括现场检定、调试时设备使用不当或运行操作时步骤出错引起的系统异常或跳闸。

 五、外部环境引起的故障

    包括因气温过高、雷雨天气、灰尘等原因引起的设备发热、着火、绝缘不合格,从而使设备损坏或系统异常。

网友C:
1、开路
  原因:如灯丝断了;灯座、开关、拉线盒开路;熔丝熔断或进户线开路等。
  后果:开路会造成用电器无电流通过而无法正常工作。

2、短路
  原因:如接在灯座内两个接线柱的火线和零线相碰;插座或插头内两根接线相碰;
  后果:火线和零线直接连接而造成短路。短路会把熔丝熔断而使整个照明电路断电,严重者会烧毁线路引起火灾。

3、过载
  原因:电路中用电器的总功率过大或单个用电器的功率过大。
  后果:产生的现象和后果如同短路。

4、电路接触不良
  原因:如灯座、开关、挂线盒接触不良;熔丝接触不良;线路接头处接触不良等。
  后果:这样会使灯忽明忽暗,用电器不能连续正常工作

5、电路本身连接错误而引起故障
   原因:如插座的两个接线柱全部接在火线或零线上;开关误接在主线中的火线上;灯泡串联接在电路中等。
  后果:电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弱电”故障:

1、PLC

2、MDI/CRT

3、驱动单元

4、输入输出单元

“强电”故障:

1、继电器

2、接触器

3、熔断器

4、开关

5、变压器

网友E:
一般就是断路,短路、机械故障,虚接等故障

网友E:
还有就是过载、漏电、接地故障

网友F:
电气系统的故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①电气回路发生的断路故障。电路中往往会发现电气元件入线和出线的压接螺钉松动或焊点虚焊造成电气回路断路或接触不良。断路时必须马上进行检查修理;接触不良久而久之会使引人或引出线拉弧烧坏接点和电器元件。

    ②短路故障。当电路中发生短路故障时,轻则会烧毁熔断器,重则烧毁电气元件,甚至会引起火灾。常见的有接触器或继电器的机械和电器连锁失效,可能产生接触器或继电器抢动造成短路。接触器的主接点接通或断开时,产生的电弧使周围的介质击穿而产生短路。电气元件绝缘材料老化、失效、受潮也会造成短路。

网友G:
短路,过负荷,接地

网友H:
电气系统故障主要有短路故障、过负荷、漏电故障!

网友I:
    1 电源故障

      电源主要是指为电气设备及控制电路提供能量的功率源,电源参数的变化会引起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在控制电路中电源故障一般占到故障总数的20%左右。如电压的异常升高或者降低;系统的部分功能时好时坏,屡烧保险;故障控制系统没有反应,各种指示全无;部分电路工作正常,部分不正常;电压去耦不良产生的干扰等。由于电压种类较多,且不同电压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用电设备在相同的电压参数下有不同的故障表现,因此电压故障的分析查找难度很大。

     2 线路故障

     导线故障和导线连接部分故障均属于线路故障。导线故障一般是由于导线绝缘层老化破损或导线折断引起的;导线连接部分故障一般是由连接处松脱、氧化、发霉等引起的。当发生线路故障时,控制线路会发生导通不良、时通时断或严重发热等现象。接触不良是一种常见而又使维护人员头痛的故障,故障症状类似于开路,但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故障的初期极难被发现。造成接触不良的常见原因有插件松动、焊接不良、接点表面氧化、端子接线不牢固(有时为环境震动大造成的)、接触簧片弹性退化等。

      3 元器件故障

       在一个电气控制电路中,所使用的元器件种类有数十种甚至更多,不同的元器件发生故障的模式也不同。就元器件功能而言,可将元器件故障分为两类:

    1)  元器件损坏

     元器件损坏一般是由工作条件超限、外力作用或自身的质量问题等原因引起的,他能造成系统功能异常,甚至瘫痪。这种故障特征一般比较明显,往往从元器件的外表就可看到变形、烧焦、冒烟、部分损坏等现象,因此诊断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2) 元器件性能变差

      元器件性能变差是一种“软故障”,故障的发生通常是由工作的的变化、环境参量的改变或其他故障连带引起的。当电气控制电路中某个元器件出现了性能变差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会发生元器件损坏,引发系统故障。这种故障在发生前后均无明显征兆,因此查找难度较大。

      此外,在智能控制系统中,还有由于计算机应用而产生的计算机通讯故障。计算机通讯故障实际上是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生的故障。如发送或接收装置电路的故障、调制解调器失效、信号通道自身故障等引起的数据传输无数据或数据杂乱无章而不能辨认;由外界干扰和信道质量不高导致误码;由于发送端输出线路及接手端输入阻抗不匹配,接收或传送受到干扰等引起信号畸变以及接触不良如虚焊、接口的连接插件因震动等其他原因而松动等产生的偶发故障等。

网友J:
还有电机绕组的头、尾接错。

网友K:
至于要说电气系统故障主要类型,那么结合工作总结一下:

1、线路老化,这是由于设备长时间使用,年代已久。

2、线头松动,端子压线不实。

3、元器件损坏

4、还有就是软件故障引起的

网友L:
电气控制系统主要故障类型,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点滴经验,总结如下:

1、接线工艺导致的故障类型

接线工艺导致的故障类型,多是人为因素。比如接线和原理不一致的错误类型,导致故障问题;还有虽然依据原理图接线,但是接线端子没压接牢固、脱落,有的接头电线断开,触点腐蚀、烧毛等问题出现,导致故障产生。

2、控制系统运行中容易产生的故障

(1)、短路(2)、断路(3)、接触不好(4)、严重电磁干扰(5)、和机械相关(6)、电气设计相关(7)、电气配件质量因问题

以上故障类型,产生因素很多。有电源因素、环境因素、操作因素、检修疏忽因素、安装因素等。有的属于纯电气方面原因,有的则和机械机构密不可分。

网友M:
故障有多种类型,如短路、断线或它们的组合。短路又称横向故障,断线又称为纵向故障。
  短路故障可分为三相短路、单相接地短路(简称单相短路)两相短路和两相接地短路,注意两相短路和两相接地短路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短路故障,前者无短路电流流入地中,而后者有。三相短路时三相回路依旧是对称的,故称为对称短路;其他几种短路均使三相回路不对称,因此称为不对称短路。
  断线故障可分为单相断线和两相断线。断线又称为非全相运行,也是一种不对称故障。大多数情况下在电力系统中一次只有一处故障,称为简单故障或单重故障,但有时可能有两处或两处以上故障同时发生,称为复杂故障或多重故障。
  短路故障一旦发生,往往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主要有:
  (1) 电流急剧增大。短路时的电流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严重时可达正常电流的
  十几倍。大型发电机出线端三相短路电流可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安培。这样大的电流将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使电气设备变形或损坏,同时会大量发热使设备过热而损坏。有时短路点产生的电弧可能直接烧坏设备。
  (2) 电压大幅度下降。三相短路时,短路点的电压为零,短路点附近的电压也明显下
  降,这将导致用电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例如异步电动机转速下降,甚至停转。
  (3) 可能使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电力系统发生短路后,发电机输出的电
  磁功率减少,而原动机输入的机械功率来不及相应减少,从而出现不平衡功率,这将导致发电机转子加速。有的发电机加速快,有的发电机加速慢,从而使得发电机相互间的角度差越来越大,这就可能引起并列运行的发电机失去同步,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引起大片地区停电。
  (4) 不对称短路时系统中将流过不平衡电流,会在邻近平行的通讯线路中感应出很高
  的电势和很大的电流,对通讯产生干扰,也可能对设备和人身造成危险。
  在以上后果中,最严重的是电力系统并列运行稳定性的破坏,被喻为国民经济的灾难,其次是电流的急剧增大。
  除此之外,电力系统中还可能出现一些不正常工作状态,如电气设备超过额定值运行(称为过负荷),它也将使电气设备绝缘加速老化,造成故障隐患甚至发展成故障;如发电机尤其是水轮发电机突然甩负荷引起定子绕组的过电压、电力系统的振荡、电力变压器和发电机的冷却系统故障以及电力系统的频率下降等。系统中的故障和不正常运行状态都可能引起电力系统事故,不仅使系统的正常工作遭到破坏,甚至可能造成电气设备损坏和人身伤亡。

网友N:
主要有电源类故障,元器件故障,电路故障,接线故障。

网友O:
二分法:1)硬件故障,2)软件故障

网友P:
我不说话,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Q:
主要几个方面,1.控制电源方面的问题  2.弱电反馈故障 3.电器元器件的损坏故障 4.控制线路故障 5.精密仪器的电磁干扰故障,6.通讯故障  7.软件系统故障 8.机械系统故障 9.电气配件质量故障

网友R:
电气故障类型:

一、元气件绝缘老化,破损。造成的电敢短路,损坏电气件。

二、使用环境对电气件的影响。

三、当初设计不当,有些参数选择的不恰当。

四、组装工艺不合理。

五、使用维修保养不到位。

六、电网质量不佳,如有谐波干扰。

七、雷电。

网友S:
包括短路及断路故障,漏电故障,变质故障.电气设备的发热、电动力、电弧、电接触以及环境因素等均能导致电气故障的产生。

网友T:
机械故障 如卡死 锁住等  是否满足动作需要 元件及线路 无压力 压力不够 卡阀

网友U:
1、机械部位卡死;

2、环境因素,进水受潮粉尘等;

3、操作不当引起设备故障;

4、绝缘失效;

5、电磁干扰;

6、电网不稳定;

7、等等

网友V:
电气控制线路故障个人认为可以总结为:

短路、断路、接错、接地、虚接等几种。

网友W:
大家都谈了不少了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了,除以下故障外

1、接线工艺导致的故障类型
接线工艺导致的故障类型,多是人为因素。比如接线和原理不一致的错误类型,导致故障问题;还有虽然依据原理图接线,但是接线端子没压接牢固、脱落,有的接头电线断开,触点腐蚀、烧毛等问题出现,导致故障产生。
2、控制系统运行中容易产生的故障
(1)、短路(2)、断路(3)、接触不好(4)、严重电磁干扰(5)、和机械相关(6)、电气设计相关(7)、电气配件质量因问题
3 .我想在结合自己工作中一点故障分享一下:比如

 (1)电气控制系统因温度过高引起的电子元件烧毁现象,昨天我们井下变频器的一块板子就是因为散热风扇没有开,散热不好而烧毁。

(2)环境恶劣,比如灰尘大,加上再潮湿,如不及时清理灰尘,就可能造成元件损坏,记得我们一套DCS控制系统的可控硅就坏掉过。

(3)另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常见的故障,就是一些接触器因选择不当,容量过小,接点烧粘着而导致电气故障。

网友C(2014-10-31):
1、电源故障
     电源主要是指为电气设备及控制电路提供能量的功率源,电源参数的变化会引起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在控制电路中电源故障一般占到故障总数的20%左右。如电压的异常升高或者降低;系统的部分功能时好时坏,屡烧保险;故障控制系统没有反应,各种指示全无;部分电路工作正常,部分不正常;电压去耦不良产生的干扰等。由于电压种类较多,且不同电压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用电设备在相同的电压参数下有不同的故障表现,因此电压故障的分析查找难度很大。
    2、线路故障
    导线故障和导线连接部分故障均属于线路故障。导线故障一般是由于导线绝缘层老化破损或导线折断引起的;导线连接部分故障一般是由连接处松脱、氧化、发霉等引起的。当发生线路故障时,控制线路会发生导通不良、时通时断或严重发热等现象。接触不良是一种常见而又使维护人员头痛的故障,故障症状类似于开路,但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故障的初期极难被发现。造成接触不良的常见原因有插件松动、焊接不良、接点表面氧化、端子接线不牢固(有时为环境震动大造成的)、接触簧片弹性退化等。
     3、元器件故障
      在一个电气控制电路中,所使用的元器件种类有数十种甚至更多,不同的元器件发生故障的模式也不同。就元器件功能而言,可将元器件故障分为两类:
   1)  元器件损坏
    元器件损坏一般是由工作条件超限、外力作用或自身的质量问题等原因引起的,他能造成系统功能异常,甚至瘫痪。这种故障特征一般比较明显,往往从元器件的外表就可看到变形、烧焦、冒烟、部分损坏等现象,因此诊断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2) 元器件性能变差
     元器件性能变差是一种“软故障”,故障的发生通常是由工作的的变化、环境参量的改变或其他故障连带引起的。当电气控制电路中某个元器件出现了性能变差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会发生元器件损坏,引发系统故障。这种故障在发生前后均无明显征兆,因此查找难度较大。
    此外,在智能控制系统中,还有由于计算机应用而产生的计算机通讯故障。计算机通讯故障实际上是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生的故障。如发送或接收装置电路的故障、调制解调器失效、信号通道自身故障等引起的数据传输无数据或数据杂乱无章而不能辨认;由外界干扰和信道质量不高导致误码;由于发送端输出线路及接手端输入阻抗不匹配,接收或传送受到干扰等引起信号畸变以及接触不良如虚焊、接口的连接插件因震动等其他原因而松动等产生的偶发故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