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

楼主(2014-10-01):
小弟我是一名小电工  想学PLC 下载安装了GX developer8  现在会写一些简单的电路梯形图  今天遇到一个上升沿的问题  不知怎么写了 该把那个上升沿符号写在哪里   或者我该看那些知识   这里的好多文件 积分不够下载不了

其实我电工也是半路出家  不是科班  后来接电路图 到会看图 都是自学  理论知识很少  我认为我学PLC只能先学别人怎么编写梯形图  在根据图区理解理论知识  想问的是  有那种手把手教写梯形图的视频么  有些特殊元器件真不会啊.....

在此 感谢各位大神  指条路也行....感谢  感谢

网友A:
三菱的视频网上很多

网友B:
手把手的视频,这个比较少见。网上大多都是常规指令介绍视频。

楼主慢慢积累吧,多看别人写的程序。

但是,看程序前先了解控制要求。

网友C:
可以是软元触点,用竖箭头竖,也可以直接使用指令后面加P的脉冲型指令,还有pls微分输出指令。

网友D:
但是,看程序前先了解控制要求。

网友E:
我跟楼主一样半路学电工,再学PLC.我就是先看看书再看看人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