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是个新手,刚买的DOP-B07S411和DVP-64EH00T3,不知道如何联结,我是用HMI的COM1接PLC的圆口,通讯设置按手册上的设置,是一致的,连线名称Link1,控制器Delta Controller ASCII。可就是PLC的Y点输出反映不到HMI上,HMI也不能控制PLC,望大侠指点。
ac米兰
232通讯
认真看触摸屏手册
谢谢,我突然想起,我买来的HMI和PLC都没有手册,你倒是提醒我了
jsyljb
控制器应该选择"Detla DVP PLC";ASCII属于MODBUS通讯,需要根据站号、功能码来读写寄存器。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应该选择"Detla DVP PLC";ASCI...
你好,我试过选择“Detla DVP PLC “,直接从“Link1”里取Xn点和Yn点,实际上是简单地用触摸屏代替开关和指示灯来试着联接,但无法控制,用电脑强制Xn点取出Yn点来看触摸屏的指示灯是有显示的,就是不能输入控制。
公孙小天
1、EH3的机种建议用DVP Q-Link来连,数据交换速度更快;
2、PLC中的X点是输入点,只能通过外部接线或PLC软件中强制功能导通,HMI是无法用按钮控制的,只能用指示灯读取状态;
3、如果将通讯口参数中的PLC默认站号设为0,会有HMI只能写入不能读取的情况,但你说的能读不能写没有遇到过,建议贴图上来看一下。
谢谢各位师傅了,我这里请教公司有关人员,最后还是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怀疑是接口的问题。
刚开始送到他们那里,让他们作了个简单按钮和指示灯,选择COM1口,选择“Detla DVP PLC”,其它均为默认,也不行,后来是插拨了COM 1口,又重写了一遍程序,就能联机了,我还在看是不是这个原因,现在已经联机了。
以后有问题,我还会请教各位的。
frz2014
路过学习下!......
lllzzh001
路过学习了,谢谢。。。。。。。。。
wandianzhe
路过学习了
喜羊羊的邻居
DVP 的PLC和触摸屏通讯走485通讯,PLC有专门的口子接的,不要用它的圆口,那是用来和上位机通讯的
daozi78
路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