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LP-08M08T1 PLC 这么和电脑通讯了

楼主(2014-10-03):
我有个科威LP-08M08T1 PLC,我从网上买了个编程电缆和USB转232电缆可还是连接不上,这个连接是用三菱的plc软件吗?  具体怎么设置了,谢谢大家了 ?

网友A:
1、安装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

2、检查USB转串口的串口号,如是COM1,COM2,COM3等。

3、编程软件上选择的串口与转换的串口是同一串口。

编程软件可以用三菱的FXGP,也可以直接用科威编程软件。

网友B(2015-05-26):
数据线接法应该与三菱的不同

网友C(2015-12-28):
求高手指点:

通讯测试成功,但是读取程序时只显示end步,相当于无法读、删、写,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