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调用数据

楼主(2014-10-03):
plc如何调用DM区已有数据:

例如plc要调用D100-D110里面的十个数据,首先读取出d100里面的数据立即传送到D200里面,满足一定条件在读取出D101里面的数据并立即传送到D200里面,如此依次读取出D102-D110里面的数据并传送到D200里面。

网友A:
为什么要传送后再读取,直接读取不就行了

网友B:
每个PLC  都有相应的指令   三菱 用 FROM/TO

网友C(2015-01-30):
首先我想说第一 从D100-D110 是十一个数据 不是十个

          第二 可以直接用mov指令  将d100调用的d200 然后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再用mov将d101调用到d201 以此类推  这是笨方法

嘿嘿   卖弄了   别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