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灯亮了?

楼主(2014-10-03):
刚接了一根线,灯就亮了?

网友A:
   这是 LED 灯吧,感应电压到达 3V 能亮的

网友B:
在现场应当能知道原因。

楼主:
谢谢1楼2楼的参与。简诉一下现场情况:在一个电路试验中偶尔发现电路板只接一根线灯就亮了,如图所示。

1.图上的线路板是简单的2极管桥式整流电路,加电容滤波。负载是由16只LED管加限流电阻组成。LED管每只为0.5W.接法为每4只串联成4组,然后并联作为桥式整流电路的负载。

楼主:
2.为了近一步说明问题,再上一张图:

网友C:
肯定是接的火线,如果换零线就不亮了。

网友D:
LED通过微安电流就能发光,与试电笔的氖灯一样,发光不奇怪。

网友D:
LED可以代替氖灯做试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接的火线,如果换零线就不亮了。

谢谢参与!

在这个电路里应与火线还是零线没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通过微安电流就能发光,与试电笔的氖灯一样,发光不奇怪。

谢谢回复!

楼主:
第2张图左边有一只空心线圈,空心线圈的2根线接到负载板上一根,另一根悬空,灯就亮了!且有一定的功率啊!那么灯为什么就亮了呢?

在做电路试验的时候发现过几次,但都没有记录下来。

网友E:
因为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有电了

哈哈,实话实说啊!

楼主:
这种灯亮的原因仅用“感应”两字或“传导电流”的概念应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