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14不能安装

楼主(2014-10-03):
电脑WIN8系统,AutoCAD2014卸载后不能再安装,求大神相助,,先谢谢了

网友A:
根本就不支持win8系统,你怎么装?

现在2014也就支持win7、64位系统。

网友A:
如果是正常安装卸载后不能再安装,就把安装盘的原来卸载文件手工删除,并且清理注册表后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