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PC通讯时出错

楼主(2014-10-03):
以前通讯过是可以的,我用的是224 XP CN的CPU,最近就是把西门子700IE触摸屏与PC链接下载了一下程序,结果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plc与PC不能通讯的情况,不过应该与触摸屏无关吧,因为触摸屏是用网线与PC通讯的,而PLC是用232与PC通讯的,我将PLC编程软件卸了重装也不行,之后我又将PC系统重装了,结果还是不行,求各位大师详解。。。。请见图

通讯刷新时波特率由9.6变成19.2了,我将PLC的波特率改为19.2也无济于事。

终于可以了

感谢大家帮助

用的是USB转RS485的可调式通讯电缆,将波特率调到38.4,网络参数取消勾选(下图三),此plc有两个端口,将通讯线擦到plc的端口一上,然后按照下图二中进行通讯设置后,点击确认即可,不能点击刷新。可是当插到端口一时确不能识别plc型号,但可上载、下载程序。通讯上后,将plc恢复出厂设置后,把下图一的设置情况下载到plc中,然后再用仅支持9.2波特率的非原装电缆线进行通讯,正常。

只不过波特率为什么要调到38.4还是不明白

1.plc端口地址不能设置相同,

2.远程地址必须与plc端口地址相同,本地地址不管(0、2等皆可),设置后,按刷新可能会出错,造成通讯失败,直接按确定

3.网络参数不勾选。

网友A:
有一种可能,下载程序时,把系统块里的波特率改为19.2,成功下载后。

通讯线不支持19.2的波特率,于是通信不上了。

解决办法:

换原装的西门子电缆,最高支持187.5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通讯线的问题比较大,支持19.2k吗?

网友C:
1, 你使用的是什么 型号 PLC 通讯线,线好吗?原装线吗?

2, 系统端口有占用不?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S7-200  224XP  CN系列的PLC,我将PC系统重装后,先用的一根国产的232通讯线通讯的(因为未出问题之前就用的这条线通讯的),后面又用了一根原装的232进行通讯,还是不行,再后来用了一根原装的232转485进行通讯,结果还是不行。

系统重装的,端口占用问题可排除

我用的PLC有两个端口,为了与触摸屏通讯,所以一个端口的波特率改为19.2,另一个还是9.6,在出问题之前这样下载过一个程序到PLC,不知有不有关系,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下载程序时,把系统块里的波特率改为19.2,成功下载后。通讯线不支持19.2的波特率,于是通信不上了。解决办法:换原装的西门子电缆,最高支持187.5

试了三条线了,不行,这个PLC有两个端口,我以前把一个端口的波特率设为9.6,另一个端口的波特率设为19.2(与触摸屏通讯),不知道与现在这个问题有不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领域 有一种可能,下载程序时,把系统块里...

两个端口是隔离的,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不要搞反了,Port0口才是于PC的通信口,支持PPI协议

网友D:
不要选多主站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选多主站网络,,,

你好,我试过的,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E:
把电脑的端口改成com2,plc那边也改成com2,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