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软件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为什么打不开呢

楼主(2014-10-03):
最新版的GX Works2 软件  工具里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为什么打不开它 没有任何反映  系统为WIN7 32位 用此系统在台式机器上安装了下 就可以打开 好奇怪 有谁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WIN7有旗舰版,家庭版之分,一般工控软件在旗舰版上都可以装。

不过我用的是原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有旗舰版,家庭版之分,一般工控软件在旗舰版上都...

网友C:
要有模块,添加模块看看行不行

网友D:
同求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