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求助

楼主(2014-10-03):
涂装用带行走轴安川机器人不定时,不限车型出现B轴编码器通信错误,已更换电机,六轴伺服基板,导线确认了本体的,没啥异常,哪位大侠有良方??

网友A:
导线破损或者内部发生隐性断线,或者是外部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破损或者内部发生隐性断线,或者是外部强干扰

外部强干扰估计没有,这报警也不是经常出现的,最近几次连同B轴的冲突检测都有出现,难道真要换通信线??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报警代码或者是错误代码是多少?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5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报警代码...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报警复位。(发生重故障时请接通电源。

      (2) 再发报警时,请确认以下电缆插头的连接及插入状态。

    <此处内容被屏蔽>机器人轴<此处内容被屏蔽>

     ·编码器间的电缆。

     ·EAXA-CN508

    <此处内容被屏蔽>外部轴<此处内容被屏蔽>

     ·编码器间的电缆

     ·EAXB-CN0534,535,536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5

<受理时间>

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