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运行后 显示网线没插好

楼主(2014-10-03):
3天没合眼了,,,求助:

      新装了 Windowsserver2003 企业版 sp2,然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wincc7.0亚洲版装上的。加载旧wincc程序没问题(同一台电脑计算机名称已改回),一运行就显示网线没插好。后来我试了新建一个wincc项目,用同样的通讯设置(与300PLC以TCPIP 通讯),结果正常。打开就项目还是不行啊 !!!

       求解释,求思路,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新建的项目运行正常,那说 你的 系统和 软件安装正确, 只是你原来的项目中的 以太网 连接设置有吧, 或是你原来的项目是不是不是 WINCC 7.0 建 的

楼主(2016-03-29):
引用 网友A:
新建的项目运行正常,那说 你的 系统和 软件安装正...

   虽然已经过去很久,并且早已解决,但是还是值得分享经验:新购网卡 换之  Ok

网友B(2016-06-30):
楼主wincc厉害吗?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自己设置时间给一个变量,输入输出域可以输入日期时间的,怎么组态?

网友B:
请教一个wincc问题可以嘛?就是我想自己设置时间给一个变量,输入输出域可以输入日期时间的,怎么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