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控制钢丝绳电动葫芦设置参数(是锥形转子电机)

楼主(2014-10-03):
  我有一台5吨钢丝绳电动葫芦(是锥形转子电机)功率7.5KW,用一台11KW(台达B系列)变频器控制它的变速,由于特殊需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它的提吊/提放瞬间有一个缓冲力。

  参数设定为;1额定频率;50hz。2额定电压;380v。3上限频率和最高操作频率50hz。4第一加速时间;1秒。5第一减速时间;自由停车。6变频器设自由停车。7电流保护设120%。8外部点动按钮上下控制。以上参数设置后,点动起吊1.5吨以下还可以,锥形转子也可以回膛,但往下卸吊重量只有1吨,一点动往下按钮变频器就跳过流了。

  恳请哪位大侠指点。

  注;重点;重量往下时,应是轻载,变频器反而会跳过流。是哪个参数出了问题呢?

网友A:
锥形转子电机依靠电机定子转子之间的弹簧推斥力与电磁吸力保持定转子同心对齐正常工作,如果定子电流不足将无法保持平衡也就是电机正常工作受到影响!

网友B:
会不会是不适用呢,下降时候变频器根本没有负载,就是空载。变频器给的电流太小,吸力不足维持弹簧的斥力,转子没有离开定子,电机堵转。

网友C:
带重物下降时,重物的势能反馈给了电机,使电机转速超过了变频器的设定曲线,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到了保护值。应该跳过压啊!

建议使用软启动实现你要的功能,缓起、缓停正是软起的特长。

楼主:
不管上升下降,锥形电机转子都是吸合的。

网友D:
你到中达电通网站的案例库里去搜一下,有锥形转子电机的成功应用案例。

记得需要一个最低频率(好像是5Hz),因为频率太低好像不能保证转子完全脱离刹车状态。提升时由于有负载电流,所以就容易脱离。下降时,有可能转速还没有起来,电流不够大,造成励磁不足,转子无法完全脱离。

并且只能使用V/F控制模式。

建议你试一下多提升一些低频补偿(不能太多,由小到大多试几个数据),让低频下能够足够励磁,以让转子成功脱离刹车状态。

楼主: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高手请进!

网友E(2017-10-18):
楼主咋解决的 可否提供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