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800F趋势问题

楼主(2014-10-04):
ABB 800F趋势曲线闪烁,显示不完整,但在未显示处有光标值。这是什么情况?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都是这样,时间也同步了,VIS站重装也没用………

楼主:
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2015-03-02):
你可以查下是不是电脑分辨率设置的太低了

网友A:
趋势应该还有一个时间扫面时间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