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指令可以采集到模块通道中的信号

楼主(2014-10-04):
有分布式n模拟量采集模块采集yal传感器中de的信号,在梯形图编程中应该用什么指令lai来接受模块中的信号,并传输到上位机界面中

网友A:
每一个模拟量都有一个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模拟量都有一个地址的

能不能说的细一点,关于用什么指令

网友B:
1,要与上位机通信。

2,上位机上要软件编程。

3,分布式PLC上要写程序。

可以交流QQ106020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