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PLC的作图问题---这样画可以吗??

楼主(2014-10-04):
请教:原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

为了加快CAD做图速度,我可否将所有COM放在一起?如图二所示。

图二

   另外顺便借宝地请教CAD中PLC的快速作图技巧特别是那些端口,一个个输入好费时间,但是被要求速度要快。

   谢谢各位!

网友A:
画的太滑稽了吧?COM点这样搞?

网友B:
图纸是给别人看的,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太滑稽了吧?COM点这样搞?

额,应该怎么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是给别人看的,熟能生巧

谢谢!

网友C:
感觉画图就是受罪啊!

网友D:
可以这样画的,但是要在都需要一种电源的时候,如果需要2种以上的话,要表明那个com对那个负载电源,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不知道你是用天正电气软件画电路图的吗,我最近也想学画电路图,但不会用那个软件,希望有经验或有视频教程的联系我,拜托大家了。我的qq:860861891

网友E:
楼主你好

不能这么画的,按实际PLC手册中的端子标示画,

如果你画错了,师傅接线也就接错了。或者别人拿着PLC找不到你的图纸对应的位置。

三菱PLC输出COM都是有分组编号的。

网友F:
仔细想想,PLC的COM为什么这样设计分开,就明白能不能这样画了

网友G:
  现在有时感觉国内设计者有时就这样,其电路路画的与实际设置的接线端子是不一样的,让你到处去找线端子,真的很晕 !

  现场设计与应是与实物有一定比例的缩小版 ,不是你说怎么方便就怎么画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画的,但是要在都需要一种电源的时候,如果需要2...

谢谢你!我本来使用cad electrical的,那个画电气图比较方便,天正我没用过,我这里的图是用cad 2007画的,相对麻烦一些,CAD2007我之前也没用过,也是现学,在网上搜的教程看的,应该是56网。如果没有软件要求的话我觉得还是electrical版的cad好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不能这么画的,按实际PLC手册中的端子标示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为了让自己的画图更完善,我听从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想想,PLC的COM为什么这样设计分开,就明白能不...

不太明白啊,请您指教!

COM分开设计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有时感觉国内设计者有时就这样,其电路路画的与...

方便自己,方便他人,我要更专业!谢谢您!

网友H:
有必要画成这样?您是电气还是机械啊

网友I(2017-06-16):
熟能生巧,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捷径的,特别搞技术的更没有捷径

网友J: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