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不知道怎么用 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10-04):
谁能告诉我这东东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上位软件!!!!!!!!!!!

网友B:
组态网的安装软件 是一款上位机软件

楼主:
对: Anderson0372 组态网的安装软件 是一款上位机软件 内容的回复!大神能说的再详细点么,新人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软件!!!!!!!!!!!

大神能说的再详细点么,新人莫怪

网友C:
楼主你好

组态王就是个画图软件,画的图都有定义变量,这些变量信息在PLC控制下发生变化,

图标状态也就发生变化,从而达到画面直观监视控制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组态王组态做好后,有个台式机,就可以当监控显示器。

网友D:
   组态王就是一个你可控制你所画的图控制点运行的软件,画的图都有定义变量,这些变量信息在PLC控制下发生变化,也就是你面要操作的。

  再简单一点说就是 手机的 拨号 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组态王就是个画图软件,画的图都有定义变量,这些...

好深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态王就是一个你可控制你所画的图控制点运行的软...

好深奥啊

网友E(2017-03-20):
感谢楼主!真是好东西啊!好东西

网友F:
能发一份这个软件给我吗?正好需要

请稍候,加载中…◇∞

网友(2017-05-23):
现有一套组态王与PLC成功连接已投入运行,只是还要多加几套设备,不过添加的设备在2公里之外,走线方法是:PLC---触摸屏---以太网---宽带再到组态王,控制画面还是原先在用的画面。求高手指点

网友G(2017-06-28):
多多学习,资料多查!!!!!

网友H(2018-02-26):
组态王就是个画图软件,画的图都有定义变量,这些变量信息在PLC控制下发生变化,

图标状态也就发生变化,从而达到画面直观监视控制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组态王组态做好后,有个台式机,就可以当监控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