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串电阻启动,电阻切除时间整定

楼主(2014-10-04):
我公司有2台抓斗式桥式起重机,电机型号是YZR355L1-10,110KW电机,定子额定电流时218A,转子额定电流时172A,转速为588r/min,工作制为S3-40%,启动频繁,并且经常性点动,转子为串电阻启动,电阻分4级,逐级切除,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转子电阻各级切除时间应该怎么设?有没有计算公式什么的?谢谢!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可能是需要看现场运行吧, 串电阻启动很适合这类升降

网友B:
现成的东西摆在那,为什么总想计算呢!直接试验就行了。

网友C:
太学生气!碰不碰计算公式。别想得太多!转子电阻控制方式手控凸轮开关逐级接触器切换即可,没必要搞创新,现存的最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