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070历史数据显示元件不能显示字符串格式

楼主(2014-10-05):
请问诸位,步科编程最新版本Kinco HMIware_v2.2(Build140805)_20140807,历史数据显示元件通道数据不能显示字符串格式,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图中红线部分数据类型没有“字符串”选项),而该项目中的样品编号需要用字符串显示。

网友A:
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无感驱动器方案技术转让

产品规格:0.75~132KW
电压频率:380V 、50/60HZ
控制方法: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转矩/速度混合模式
转矩精度: ±2%额定转矩
1、控制方式:采用美国TI集团32位DSP为核心的控制单元,实现高性能的矢量控制。
2、内置PID功能,可实现高性能的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3、强大的通讯功能,支持标准的Rs485/232通信,支持CAN BUS。
4、人性化显示菜单,可方便显示状态参数以及对控制参数的调整。
5、特有的逆变模块温升监控功能,风扇调节可控,适时降低电机噪音和温升。
6、具有完善的过流、过压、过热、欠压、过负载、欠相等保护机制。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楼主:
请哪位KINCO客服帮忙回复下。

楼主:
但在工程数据库/数据采样库/数据取样属性中,却有“字符串”选项,如图:

这个“数据采样库”,跟“历史数据显示元件”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呵呵,看了下手册,似乎这个数据采样库仅供数据报表使用。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主贴的历史数据显示元件通道数据类型为什么没有字符串格式?